T400 清灰尘后开机显示 fan error 求解决

楼主(2014-05-21):
T400 清灰尘后开机显示 fan error 求解决 风扇也转。 求出了换风扇还有其他解决办法吗?》?
解决办法

网友:
清洗下风扇试试

网友:
清灰时 小电池拆下了吗? 换个风扇试下

网友:
放电试试 在就是换个风扇吧

网友:
风扇检测电路由问题,你的风扇在转,风扇应该没坏,还是检测控制电路哪里被你扫掉原件

网友:
裸板测试一下,有可能是灰尘问题,有可能是撞掉件了

网友:
换风扇吧....

网友:
你要先确定是风扇还是主板的问题,不过一般都是风扇的问题,风扇全拆开清洗一下加点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