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 不触发求帮助

楼主(2014-05-21):
d95280 不出3v5v 怎么办? 可以根治吗 ??
不触发

网友:
上电以后才有的3/5V吧。

网友:
有主供电到不?量量主板各供电有没短路?再查查待机芯片工作要求

网友:
待机多少啊

网友:
有没有待机的线性3、5v,有的话旧要看bios或者io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按照时序走啊

网友:
这个芯片及容易坏 换吧...!

网友:
没有35V是正常的,你先刷BIOS试试,不行的话在换D95280

网友:
更换D95280 这款通病 已经修复好10多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