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线一般用多粗的铜线

楼主(2014-05-21):
希望高手答疑

网友:
用不了多粗,你可以专门习些飞机线。也可以用坏的风扇里的线圈,绝缘的,好很好用的。/

网友:
看走什么线了,电源线考虑功率问题,一般走的是0.0几平方的线,信号线用航空飞线(距离远)或漆包线(距离近),

网友:
信号线细的就行,供电线要粗点的

网友:
一般主板上的飞线不用太粗,有专门卖的,只要做好在绝缘就好了

网友:
飞线一般用吸锡线里面分一条出来接,很好的,不仔细看不出来是飞线的呢。

网友:
看情况了,看是供电线还是信号线,供电也要考虑多大电流,电流大线细吃不消

网友:
我用电源线直接接灯管上,也可以用。到现在还没有来找我呢。呵呵。

网友:
看负载要求电流有多大了,19v一类就粗些,一些小的信号就可以用漆包线了。

网友:
看情况的

网友(2015-11-03):
用笔记本风扇里面的铜丝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