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胎怪病要高级怪人来才用搞定它

楼主(2014-05-21):
技嘉主板ga-h61-s1 一开机风扇转一下又停接着转一下又停下来 开机无显不断重启 刷过BIOS 换过IO还是同样问题  有维修好的师傅请指点一下迷津 谢谢

网友:
换个电源看看

网友A:
供电不正常也会自动重启的朋友,不要老死盯住IO和BIOS不放,重启命令是南桥发出来的,IO只是执行者

网友B:
没找到BIOS也回这样,  拆串口啊

网友:
看时钟正常不?

网友:
换过了 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网友:
正常的 电压都测试过了 没有PCI的主板很难修 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不正常也会自动重启的朋友,不要老死盯住IO和BIOS不放,重启命令是南桥发出来的,IO只是执行者

维修不了 把主板还给客户了 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找到BIOS也回这样,  拆串口啊

兄台拆什么串口?

网友:
可能是某供电出现问题,

网友:
多半是南桥问题

网友:
查查主板供电有没有短路

网友:
供电不正常也会自动重启的朋友,不要老死盯住IO和BIOS不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兄台拆什么串口?

这情况是没有找到bios  !

网友:
内存也会出这样问题

网友(2014-06-28):
换个CPU把。见过

网友:
看一下有没有掉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情况是没有找到bios  !

那也不一定,最起码个供电要有吧··CPU

网友:
我有个dv2000也是这样子

网友:
换CPU试试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