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问题的奇葩维修案例,虽然搞定了但是不明不白求指导

楼主(2014-05-21):
如图,不插硬盘能开机进PE,插硬盘触发0.16A掉电,硬盘换过了,光驱是ide口的我曰了!断开r157 hdd_vcc就能正常开机,测波形正常怀疑待机有问题,示波器测得波形正常,怀疑芯片老化负载不够,MAX8734A,连同上下管一起换了,还是老样子,又以为是5V系统供电问题,直接换了转换管,测电压正常,示波器抓到完美波形了,于是心想会不会是硬盘通电工作之后的问题,发现把sata口到南桥的耦合电容随便去掉一组就正常开机,终于确定不是供电的问题了
开始查ich sata模块,1.8V转的XTLVDD_ATA、PLLVDD_ATA、+1.8V_ATA结果一切正常,没辙了,换了晶振的谐振电阻电容,故障依旧,客户说是用着用着就这样的,索性换桥吧,你懂得,白换了,点了根烟,抽完发现大脑一片空白,图纸看来看去,真心没折,无从下手,顺手测下Q18这个管子吧,还真发现问题了R205 5V上啦正常,到三极管这里6.4V直接去掉Q18,刷刷亮机了,其实我一早就看到这个管子了,但是心想led指示灯而已,有没有都无所谓的,一直没管它没想罪魁祸首还就是他,求解释,求指导,

楼主是不是这个管子本身就坏了,软击穿了吧?

网友:
其中还咨询了以为资深师傅,人家让我查条件,连这个管子也截图给我了,但是我没管它,维修经验相当重要,感谢训维提供了这么好的平台,一直对没选择讯维实地耿耿于怀

网友:
我有个DELL有时候开机很慢,有时候正常,等下也去查查看

网友:
怀疑Q18轻微的或软件击穿,串电了

网友:
"三极管这里6.4V"这里怎么能有这么高的电压呢?

网友:
补充下,电压高是Q18的问题,换掉电压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