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V不触发,时开时不开通病分享

楼主(2014-05-21):
华硕 K43SV 不触发, 有3V5V待机,刷BIOS无效,按時序ME_suspwrdnack,SUS_PWRGD应该拉高起来,
但瞬间又拉低下去

之前大家都说在PJP8103下四角电阻处理,但没交代原因,我也尝试过重作更換HM65无效,
这个通病又是时开时不开,有时烘过板,阻值异动以为有效,其实没根本解决

该四角电阻为2个10k排阻,一個是連到EC PIN67 SUS_PWRGD,一个是PIN68 ALL_SYSTEM_PWRGD都是提升电阻用
EC PIN68上拉 +3VSUSO,3V5VSUS正常輸出後,RT8206A PIN28应该高阻抗OC经上拉电阻为HIGH,但感觉瞬间电压拉低
电路图上拉电阻应该100K,但实际用料为10K排阻

用电表量静态阻抗约5K,更换100K排阻后,SUS_PWRGD正常,后续开机也正常了
其实提升电阻用10K或100K差异应该不大,估计是板材使用一段时间后变质连带影响,
推算华硕K43SD另一款通病过电不显,RT8202 PIN10限流电阻5K要改10几K状况类似

网友A:
楼主截图的图纸是K43SV的?

网友B:
这个机器有图纸啊

网友C:
这机器有图纸吗

网友:
找了好久没找到

网友:
谁有的  上传下    谢谢

网友:
么么哒   么么哒

天意wx -4 严禁灌水

网友:
华硕的图不多,但架構大同小異,我是参考k42f,板上很容易找的

网友D:
好像没图纸的吧这个机器

网友:
有这个图纸上传个

网友:
我有量了排阻原阻止应该是5k,我的是版号4.1,左边是5.2k多,右边是4.6k
多,估计是右边变小引起的。听了楼主,我换了个15k的就好了,感谢楼主。

网友:
还有我的待机电压是0.036左右,感觉是触发了,一插电有时跳到0.05多,然后调回0.03多

网友:
今天来了一台k43的,另外的问题,特地测了下那个是10k的,那变成5k就是排阻坏了,排阻之间并联10k了变成5k了

网友E:
下次遇到这种情况也该参考楼主的方法

网友:
遇到了试试

网友:
我也遇到这情况了。。不过我的是X84H这款本子,已经干了三天了没搞定。。明天试试楼主的这招,希望可以解决我的问题。。华硕真郁闷啊

网友:
遇到试试看

网友:
楼主神人啊。你怎么就查到时这里的问题了。

网友F:
应该是排阻短路了,楼主真是厉害啊

网友G(2014-07-13):
楼主说的电阻是导致的不触发吗?
还是加点不显??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说的电阻是导致的不触发吗?
还是加点不显??

此電阻應該是SUS_PWRGD的上拉电阻,照图标应该100K,但量测值若低于5K会拉低导致POWER GOOG讯号不發出,待机条件不成立也沒辦法觸發

网友:
我现在手上有一台机器K43SD把南桥烤一下就可以亮机  当天咋用都可以  第二天就开不起了  开机就指示灯亮 电流没变化

网友:
BIOS刷过  南桥也换过

网友:
以后遇到就有办法了,可以试试看

网友:
应该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无图无点位。。。。

网友:
楼主解决了世界性难题啊

网友:
我看到好多板都是这样电阻跟电路图中所标示的阻值都要小,,华硕的主板找元器件都不好找

网友:
华硕的主板真难找到图纸啊。。。

网友:
看到华硕机都怕怕了~~~~~~~~

网友:
华硕啥都没有

网友:
排阻掉线了吧

网友:
开机要重复启动几次才能开机,是什么原因哦

网友:
这问题我也修过,可惜没修好,早看到就好了

网友:
这板有图纸吗,分享下

o0飝兲 -10 严禁灌水

网友:
信号级维修了

网友(2014-08-19):
现在 真的是信号级维修了\

网友(2014-10-29):
引用 网友A:
楼主截图的图纸是K43SV的?

版号是  K43SV  型号一般都A43S  主要是版号  华硕好多版型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下次遇到这种情况也该参考楼主的方法

这方法可以 我刚试了 可以显示了,就是不知道稳定吧稳定    我会继续跟进

网友:
感谢楼主我一样的问题    ,看了你的帖子后修好的   ,,非常感谢

网友:
能找到这样的通病楼主算是帮忙决绝了大麻烦,不过有时序图的话就好多了

网友:
非常感谢啊,我换了一个,可以开机,本来不开机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H:
楼主虽然修好,但还不是很明白,阻值变大,反而可以,不解,如果说板层老化,那就和电阻没关系呀???

网友:
华硕的 真不好修 多写点华硕 例子就好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楼主虽然修好,但还不是很明白,阻值变大,反而可以,不解,如果说板层老化,那就和电阻没关系呀???

該阻值不是變大而是變小,而且電阻沒變是阻抗變小,其實重焊就可以,但建議排阻值換大一點會比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I:
該阻值不是變大而是變小,而且電阻沒變是阻抗變小,其實重焊就可以,但建議排阻值換大一點會比較好

一般只查看阻值,从不查看阻抗。楼主深解!

网友:
没有图纸不好搞啊

网友:
感觉有点悬,还是直接把这个信号改掉,彻底稳定

网友:
华硕的 排阻 坏的很多的

网友:
楼主真的厉害,我好讨厌修华硕和三星的,老是修不好!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碰到过

网友:
我现在手里也有一台,待机偏高有异响,求解。。。。。。。。。。无图无真相

网友:
华硕的东西 的确是小电阻爱出问题

网友(2015-03-02):
收藏,下次有机会要看看了

网友:
刷了N个bios,无果,没图纸,还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楼主有图纸没?奉献一份

网友:
华硕好多通病

网友:
楼主截图的图纸是K43SV的

网友:
那应该是小电路有问题

网友:
修华硕的机子现在 真 的很难搞上回 K43SD的机子 就是 吹热BIOS那边就能触发 可是一冷了就不机 冷的时候 BIOS56脚上的 波型电压 0-1.5V    吹热后可以到0-3V正常电压  BIOS到了 南桥 和 过电阻 到EC  EC连电阻这边 电压 是正常的  可是 BIOS这边就不行
把HM65拆掉   56脚这边电压也是一样 吹热时最高有3V  冷了 就差不多只有1.5 可能还不到

网友:
以后遇到了试试看

网友:
华硕,无图无点位,看到都烦了

网友:
LZ NB NB太NB

网友:
修好了牛呀,没图吗

网友:
这种有的没有待机,BIOS上没有电压,我修过3台了,把IO上的3.3V接到BIOS 8脚上,电脑就正常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机器遇到好多台了,还有没修好的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4个PIN的100K的排阻,本来这4PIN的排阻是两个独立的100K电阻合体的,竟然我发现这两个之间有阻值,并且只有几十K 华硕这类的病多呀

网友:
怎么查到这两个电阻的  没过程呀

网友:
个人感觉上拉电阻虚焊或接触不良的原因吧,正象楼主说的上拉电阻10K、100K的差别不大。

网友:
没图的情况下还能参考其他修出来 LZ技术一流

网友:
这经验学习下

网友:
一般是南桥吧

网友:
维修是个寂寞的路途

网友:
坑人的劣质元件

网友:
真厉害。很好的案例。给你个赞

网友:
必须要顶一个,好案例啊。

网友:
以前开始都讨厌修华硕的机器,不是因为它难修,问题是主板没标识,找原件灰常灰常的麻烦!有LZ这机型的分享,修这机又少一点麻烦了

网友:
我一般刷BIOS解决不了就开始头疼了..

网友:
就像E420一样。你说是设计问题。但人出全新的卖出来却没有问题~!唉~!

网友:
连排阻的问题都查到了。需要多么慎密的心思

网友:
楼主历害啊,学习了,很有用,,,,,,,,,,,,,,,,,,,

网友:
奇怪,你们碰到的问题,我基本没见过!

网友:
华硕的资料太少了,楼主厉害

网友:
华硕的机子有图纸就好了

网友:
以后遇到了   试试楼主这一手

网友J: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排阻短路了,楼主真是厉害啊

电阻能短路吗?老师没教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电阻能短路吗?老师没教过呢

排阻有,单个电阻进水之类的造成的也有可能

网友:
图纸可以共享出来吗

网友:
过程没写写出来啊 ,不然就是好贴了

网友:
上次遇到  刷bios   动了桥没搞好。。

网友:
应当时那个排阻时间长了以后,变小了所致

网友:
恩。。修了很多台了!!

网友:
华硕没图纸新手没法修啊

网友:
华硕没图纸不好修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下次遇到看看

网友:
楼主这么神以后又是数钱机

网友(2015-04-09):
我换了地电阻   还不行。。跑 0.8  自动开机

网友:
有图纸发上来分享一下啊   找了好久都没找到

网友:
很少有pdf图纸吧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经验。。。

网友:
这应该算通病咯,遇到N台了

网友:
我怎么就不能评分了?

网友:
以前有看过这样的帖子

网友:
分析的很到位 ,学习了

网友:
我今天也接到这样机,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不触发,试试

网友:
我看到华硕就怕啊

网友:
哦一台 触发开机电流不会动 换了那个电阻一样 现在还没解决

网友:
学习了,华硕很少图纸

网友:
这个经验好

网友(2015-05-14):
感谢楼主成功修好一台

网友:
很多厂家设计的时候有预留的

网友:
有没有图纸看下

网友:
这个是此机器的通病吗

网友:
LZ 有图纸吗?可以分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有图纸吗
这机器有图纸吗

网友:
华硕的机器没电路图好难搞啊,楼主有上传一下吧!!

网友:
确实是通病,我也碰到过!

网友:
楼主 图纸能不能发一下给我呢。843654617

网友(2015-06-15):
其實很多小小個排阻對信號影響大。

网友:
手上有台k43sv的不触发,开关键灯也没亮,按开关有变跳,明天试下看,谢谢了

网友(2015-08-03):
换排阻 可以开机了 但是进系统5分钟左右就掉电,闷着呢

网友:
华硕的机器,就是个病机

网友:
一下两个通病,楼主好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有图纸啊
有图纸吗 上传看看

网友:
阻值变小 肯定是引脚短路 导致并联 换成两个单个的电阻就好了

网友:
各位大神,有图纸的上传一份啊,急需!!!华硕A43S图纸 版号K43SV MAIN BOARD rev 4.1

网友:
楼主图纸能不能分享下啊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也该参考楼主的方法

网友:
又见排阻门?

网友:
图纸都没有,毛都拨不到

网友:
这个不是通病吗?为什么还要换桥呢?

网友:
华硕大部分都没图纸

网友:
这类机器多数都是排阻问题。。

网友:
就是上次没有修好啊

网友:
现在华硕的机了就是小毛病多

网友:
华硕有时挺难搞的

网友:
现在看到有点相见恨晚的感觉

网友(2015-09-30):
下次遇到这种情况也该参考楼主的方法 谢谢

网友:
找了半天没图纸啊

网友:
这个确实很有意义啊,用料问题哦!

网友:
完全看不懂你在说什么,

网友:
有图纸 发下

网友(2015-11-01):
遇到过加焊桥 刷BIOS没好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个电阻是上拉待机芯片PG信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