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显示器开机闪烁几分钟

楼主(2014-05-21):
修了一个不开机的显示器, 换了所有电容 开机了 但开机屏幕闪烁几分钟 然后才正常 测灯光没事,换高压板故障依旧 求高手解答---------------------------------------
不开机

网友:
你换的电容看有没换错

网友:
把灯管都换掉

网友:
灯管没事你就换个电源板呗

网友:
应该是驱动电路还有问题

网友:
我会在查查,谢谢提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