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楼主(2014-05-21):
4张5770,2张5870,有2张5770供电有问题,其他的可以在DOS下找到BIOS,淘宝维修不敢找,在此求助,有能修的朋友加625118896

网友:
显卡不是一般是焊主芯片么?

网友:
能在DOS测到核心和bios先刷bios试啊 = =

网友:
能在DOS测到核心和bios先刷bios   核心最好别先加焊 一加焊就挂

网友:
先刷bios试试。熟练掌握风台可以吹主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