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

楼主(2014-05-21):
客户拿来一台一体机换屏,换完屏后进不去系统。于是做系统可是不能释放还总是重启。请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可能是原来那个屏上有联想的屏BIOS,有了他机器就会认原装屏,没有会进不了系统

网友:
看看是不是风扇没有固定好

网友(2014-11-22):
看看是不是温度起的   是不是线没接全

网友:
        高手一大把,还屏上面有bios都出来了。我修了不少于几百台联想一体机,没听说过这问题,敢问是什么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