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110 不开机 修复OK

楼主(2014-05-21):
故障机:DELL N5110 版号:DQ15 10260-1

故障现象:待机偏高!

此待机这么高要么是芯片坏了,要么是后记有问题.断电速度拆机 拆开之后
测量各大电感没有短路的情况!既然没有短路那就是待机芯片本身或者是外围了!

测量待机芯片51123

先测量VIN主供电有19V,然后又测量了下8脚的VREG3 有3.3v 再测17脚vreg5 电压只有1.7V 明显不对应该是5V 。断电测量17脚对地组织没有问题。

既然对地没有短路 那就芯片坏了!因为此电压是芯片内部发出的,所以断定芯片坏了!更换51123.用51125也可以代换的。

更换后待机恢复正常

继续测量17脚vreg5 电压5v正常了!

断电装上CPU 内存 完美的DELL LOGO 出现了。维修结束

各位看官给加分吧!举手之劳啊 !不扣你的积分啊 !评分啊 !!!加油!!

同意楼主: 4.9 反对楼主: 0.0

网友A:
理论加实践就是维好的 节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加实践就是维好的 节奏啊。。。。。。。。。

理论+实践+细心=大把大把的票票!哈哈!谢谢!谢谢回复 !给加点分就更好了!

网友:
谢谢 欣心电脑的 给的积分!!!

网友: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0

网友:
太简单没什么意思啊

网友(点评):
在你看来没有什么呢技术含量!但是对新手也许有帮助啊 !起码知道此机器待机时0.07 以后碰到这样的问题就好做了!也知道用51125可以代换51123啊 你感觉没有什么含量可以飘过!!!哈哈!!

网友(点评):
待机时0.007 写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
又搞定了一台

网友:
正方形内封装的怎么焊接

网友:
还是 不错的,值得去学习一下

网友B:
原来对地没问题就是芯片坏了

网友:
这个达不到加分条件吧,太简单了吧

网友:
感觉大家的回复!写此贴是为了告诉新手一个思路!和如何判断故障!对于大师级的看此问题再简单不过了!但是对新手就是一种学习!!!从简单学起!论坛给予我们一个平台!就是为了大家共同的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对地没问题就是芯片坏了

因为此电压时芯片内部产生的 在对地组织正常的前提下 就要先换芯片 !

网友:
又被你秒了呀,

网友:
待机的问题,代换值得借鉴

网友C:
简单不错明了  我刚看以为是大短了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简单不错明了  我刚看以为是大短了 !

哈哈~!!!也算短 只是小短 !!感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也算短 只是小短 !!感谢回复!

呵呵 要是仁宝的板子就是大短了

网友:
那是什么信号,5 v

网友:
芯片级维修,给力力

网友:
手上有一台 正在研究中。。。

网友:
0.2A左右,待机芯片应该是发烫的。

网友:
51123烫手不

网友:
怎么看也没看懂

网友:
运气不错,技术也杠杠的

网友:
我有一吧V470也是待机开始有问题,后来更换后可以开机,但是待机0.008不知道正不正常啊?

网友:
思路蛮好啊!!哎 我还得加强学习~

网友:
楼主的焊工还是不错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一个维修人来讲   太简单了   你发表混分的吧   不过值得鼓励

没分没法下载啊 !你用示波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