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笔记本螺丝花了,搞了好多天一筹莫展,求同行支援

楼主(2014-05-21):
dell 1464 这款机器,此处的螺丝花了,导致没办法拆机,进行更换硬盘维修,我已经搞了好多天了,基本上一筹莫展

分别尝试了,烙铁烫、钻头钻、锉刀挫,甚至为了修机器还花钱从网络上买了断头螺丝取出器,这么一连多招用出去,螺丝还是取不出来,

我现在十分困扰,不知道这种情况该如何是好,上一贴同行兄弟给的办法大部分也都试过了,但是还是没有效果。

希望同行再继续帮我想个办法,我想这个问题,遇上了也真是够头大的。

网友A:
找一个小一点的螺丝刀,用锡焊住,慢慢的转出来

这主意不错,但是请问楼主锡焊的住螺丝吗?

网友B:
刮骨疗伤呢?直接挖掉这一块?

还是饼哥的方法给力,一针见血

网友:
看你的工具就知道了,不花才见鬼。

网友:
打119,他们好像可以暴力拆除。

网友:
找一个低速电钻,高速的钻不动。3mm的钻头,把螺丝盖打掉,钳子叨住螺丝柱,一拧就下来了,我原来修汽车的,干螺丝太多了

修车的是用比螺丝小一点的钻头把螺丝钻掉,再用丝攻重新攻一个螺丝孔。

网友:
把壳子强卸了不就好弄了《《《
都成了圆口的了不好取了,你要是有耐心,就用小什锦锉慢慢的在两侧相同的位置锉出小口然后用一字改锥吧。

网友:
同意

网友C:
没遇到过这个问题,,看来挺难弄的

网友:
液压扩张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找一个小一点的螺丝刀,用锡焊住,慢慢的转出来

我也确实想过这个办法,我是试图焊一个小螺丝刀,但是滑牙的螺丝,似乎不沾锡,我弄了2个多小时,都不见效果

直接把壳子烫了吧,也没办法了,和客户说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遇到过这个问题,,看来挺难弄的

能不能代为求教基地老师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也确实想过这个办法,我是试图焊一个小螺丝刀,但是滑牙的螺丝,似乎不沾锡,我弄了2个多小时,都不见 ...

直接用烙铁烫掉算了

网友:
不用搞得这么麻烦,呵呵,钻头钻不动的话,就用焊烙铁加焊螺丝,,

网友:
我每次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坚持用螺丝刀揪  坚持螺丝就出来了

网友:
遇到过这种情况,但是没有你这么严重,慢慢来吧。

网友:
基本上都是用铬铁烫掉的

网友:
上电钻,逆时针,师傅对付这样的好几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烙铁烫掉算了

赞同 直接烫掉完事

网友E:
你用个好点的锥子把那螺丝开二个口子,你就可以用一字螺丝刀把它拧出来了.............

网友:
砂轮把螺丝打成一字 换一字螺丝刀 搞定

网友:
我经常遇到这个情况,用刚性好的一字螺丝刀,在螺丝上开个一字插槽,再用一字就能拧下来了。这个经常给同行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烙铁烫掉算了

支持!这个位置的螺丝少一个没关系的,最后装机的时候用烙铁点一下就行了,不过,之前要和客户说清楚。

网友:
你那是电池下的,少了不影响美观和固定。烫掉那一块实用又方便

网友:
直接撬开。或者用洗刀把螺丝盖子磨掉。

网友:
去一个能焊电焊的地方,用一根小铁棍的一端焊上,然后拧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一个小一点的螺丝刀,用锡焊住,慢慢的转出来

果然是高手,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用个好点的锥子把那螺丝开二个口子,你就可以用一字螺丝刀把它拧出来了.............

这位也是大内高手,赞同

网友:
直接把这一块用刀片挖掉,反正在电池下面  电池装上去也看不出来。

网友:
硬搞  然后换壳

网友:
用据子据成一字即可

网友:
还是用烙铁烫最实在,估计是楼主的工具不合适才滑了

网友:
支持直接用烙铁烫掉。。。

网友:
不保外观的话,相信你知怎样做了

网友:
其实一丁点AB胶点在磨平头的螺丝刀上面,注意不要渗透到外面,干了以后就能拧出,弄出来用虎钳掰掉,平头的那个螺丝刀以后还能继续黏螺丝用

网友:
强力胶水。加一个废弃的好螺丝。。。然后放置一天就可以用起子下了

网友:
1.看能不能自己在螺丝上开槽,但是不太好搞;2.你把这一块塑料切掉,开个口,不用太大,取掉螺丝后最后给它粘上去或者烫上去就好了。稍微搞漂亮点,就好了。整太丑了也不好交代。跟客户说下,应该没问题,或者搞个啥东西贴外面美化装饰下就好了.

网友:
这不是螺丝头快没了么,再搞搞就成功了,坚持啊!

网友:
就这样的的太简单不过了,楼主竟然还搞了这么多天,直接拿电钻钻掉就是了,我每次遇到这样的情况都是屡试不爽

网友:
直接用烙铁加焊锡然后用螺丝刀按上面一会凝固了 直接拧下来就可以啦

网友:
把塑料拿烙铁烫掉,破坏嘛。大不了换个壳子

网友:
用烙铁烫下啊 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
那个位置 拿络铁烫化就行了  无所谓啊 反正上电池的地方 根本看不到  你想的太复杂了。。

网友:
用刀子挖出个一字形的,然后在用一字螺丝刀就可以拧出来了,注意螺丝批头的大小要合适

网友:
用焊锡在两边点一点锡,再用一字螺丝刀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烙铁烫掉算了

客户的机器,我没那个胆量。

网友:
最后结果出来了,我花钱息事宁人。

螺丝我一共使用了,手拿钻头凿、电动螺丝刀、断头螺丝取出器、烙铁烫、烙铁用锡沾螺丝刀上去,锉刀凿,等一系列方法,最终没有效果,滑牙螺丝最后取不下来,我看客户一个女的,穿的骚挺泼的,没办法,赔钱息事宁人,给了客户300,赔钱买教训。

我发现咱们本本维修,最最最最难的,是螺丝滑牙问题啊,真是医都没得医啊

网友:
这种情况只能暴力拆机 ,大不了换个壳 ,你那螺丝都成秃头了 只能这样了

网友:
直接用电烙铁加温直接跟螺母一起弄出来 然后再补上去就是

网友:
这个问题其实很苦恼的 ,我有时候也是螺丝打滑拆不掉 ,是在不行,搞下来 叫客户换D壳

网友:
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只能擦机的时候注意

网友:
用牙齿咬用牙齿咬用牙齿咬用牙齿咬用牙齿咬用牙齿咬用牙齿咬用牙齿咬

网友:
呵呵  楼主说的好啊?搞不掉换d壳、没有做过

网友:
电钻 暴力点  呜呜呜的  就出来啦

网友:
用力顶啊,把你晚上用的劲屎出来

网友:
其他螺丝都扭掉 直接掰下来

网友:
工具太差了

网友:
最佳解决办法流程:  订购D壳-暴力破拆笔记本D壳-取出旧硬盘-换上新硬盘-装好新D壳-通知客户取机。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刮骨疗伤呢?直接挖掉这一块?

老师教得好必须挖掉

网友:
用烙铁挨着螺丝就可以把壳拿下

网友:
用螺丝刀套装里面的那个小一字 使劲顶住就可以转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老师教得好必须挖掉

内部看不到又没事。

网友:
用电烙铁、融了、我都是这样干的

网友:
楼主多动动脑筋吧 天空飘来五个字 : 那都不是事

网友:
搞成一字的。。。

网友:
楼主的时间真奢侈,直接暴力解决呗,耽误一分钟就是钱啊

网友:
把螺丝刀焊到螺丝上面就可以转出来了的.

网友:
一字螺丝刀把两脚磨尖,刺进螺丝的小窝里!

网友:
直接挖掉他

网友:
暴力方法,用电钻,简单方法用风枪,危险方法,直接掰掉,容易方便又快捷。

网友:
技术好的 都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工具老重要了。…。…。……

网友:
斜钳可以了

网友:
挖出来吧。。。

网友:
螺丝都滑完了,,跟客户说明,直接挂掉一小块

网友:
用力压着打

网友:
罗铁温度跳到最高,把罗铁头放到螺丝上不要挨住壳子了,螺丝遇热烫掉塑料壳那一点就行,装机器正好盖上又没事

网友:
搞个C4,暴力拆除

网友:
这种 最好弄了 找个钻 用比较细的钻头把头给钻掉就行

网友:
刮骨疗伤
同意月饼的做法

网友:
强拆啊 。。 用烙铁把壳子弄破。。

网友:
不要这颗螺丝 直接挖掉

网友:
直接暴力搞掉那块啊

网友:
LZ应该来讯维培训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