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昂达GTS250LE 512M 神盾板 显存颗粒排列

楼主(2014-05-21):
卡花屏  进系统满屏波浪线,MATS检测FBB{31:0}颗粒错误,有谁知道是那一颗

网友:
采用割线法............

网友:
显卡重新植株哦

网友:
右下往上数第四颗

网友(点评):
能不能详细说下,怎么判断的

网友:
我估计你干完显存还得干核心才会好。。。

网友A:
N卡都是这么看的
A卡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N卡都是这么看的
A卡不是

哥们多谢了   买了新的换上好了

网友:
麻烦4楼的把没标的那2两个也给标一下啊

网友:
楼上自己推一下就出来了 前面AB都标了
你这个加焊下不用换显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