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维修联想K23笔记本电脑

楼主(2014-05-21):
接同行一台联想昭阳K23笔记本电脑,开机电流0.15.

检查各电路供电,正常,唯有CPU VCC没有。打开电路图检查CPU供电芯片工作条件。

VR-ON 3.3V,其它供电检查过程省略。条件都到位了啊,

果断换了芯片,开机电流0.6-0.73-0.87-0.78显示了,这么简单,看来钱到手了。

装机,装了一半,想试试声音跟网络,通电,*脏话*,开机就是0.15.。

再量条件,还是有啊,芯片又坏了?不是吧,再换。又好了。这次就没有急着起来,冷了半天,再试,又是0.15.。看来还有问题。

熟手都知道应该去量VID了。我一般很少量的,说实话修这么多年本本,VID出问题的还真不多。

VID0-5  0V,  VID6 1.012V  有电啊,但是不对啊,一个高电位啊,

拆开CPU座子的面盖。加焊CPU座子。

再次测试,OK,,冷了半小时,再试OK,装机测试,OK,,这下好了吧!!呵呵,

另附上图纸,有需要的下载。

网友:
VID组合 虚焊了啊

网友:
还没碰到过这种问题,不过提供了一个思路,

网友:
我感觉是滤波电容坏了呢。

网友A:
最怕这种加热就ok,等会又不行的机器,今天都两台了,一台是联想Y470按开关指示灯亮电流只有0.023,加焊ec好了,第二天还是好的交给客户今天是第4天回来了还是一样故障,风枪吹下ec又正常了,都不知道怎么修了。还有台hpv3000的,不触发,待机无5v,换个51120好了,冷机半个小时又是一样,发现加热下bios也能好,冷机一会又是一样,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怕这种加热就ok,等会又不行的机器,今天都两台了,一台是联想Y470按开关指示灯亮电流只有0.023,加焊ec ...

这情况,是我就加焊南桥了。

网友:
还没加焊过CPU座,谢谢分享

网友:
我还没有修到VID出问题的。

网友:
那怎么加焊,不怕把塑料吹化了吗

网友:
示波器的功底也是不错的

网友:
看来楼主的功力不错,多谢分享资料。

网友B:
楼主能不能告诉我VID是起什么作用的,再有这个CPU座子加焊上BGA会不会把塑料给吹化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不能告诉我VID是起什么作用的,再有这个CPU座子加焊上BGA会不会把塑料给吹化啊

VID就是CPU反贵给芯片的一个信息,告诉供电芯片CPU需要多高的电压。,BGA是不会把塑料给吹化的。塑料耐温很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VID就是CPU反贵给芯片的一个信息,告诉供电芯片CPU需要多高的电压。,BGA是不会把塑料给吹化的。塑料耐温 ...

谢谢楼主的解释,明白啦

网友D:
小白求解,座子怎么加热?

网友:
原来是CPU座空焊的问题。

网友:
我一年都修不到两台座子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白求解,座子怎么加热?

上传了图片啊,拆了盖子,上BGA就行了,2温的BGA是焊不了CPU座子的

网友:
为啥有一个高电平就不正常呢

网友(点评):
有一个高电平也不能算不正常,应该是组合不正常。

网友:
有图纸分析 很透彻

网友:
楼主好厉害啊,有学到一点。还是不敢用BGA考cpu座怕把它考报废了。能不能详细说明一下操作和注意事项。

网友:
太可怕了 加热CPU座 想都不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