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优派VA1912WB花屏 拖影严重

楼主(2014-05-21):
优派VA1912WB花屏拖影,这机子很老了,屏线有两根的那种,不是我们常见的30pin的排线,同行拿来的,说原本花屏的,自己搞了一下变成白线条状的花屏了 ,我拆开看了一下  这家伙把屏排线插反了 我装好后,开机出无信号菜单了,菜单是正常的,接VGA线上去,拖影很严重,图像模糊成一团,接dvi线上去,图像正常。

这种情况,是不是VGA到主芯片的线路出问题了呢?

网友:
是不是 VGA旁边的6脚芯片 烧了 主芯片有问题的话 DVI 也不会好

网友:
这个不一定能修好的吧 屏线插反了不就烧了

网友:
自己不会瞎搞啊 ,估计是客户瞎搞弄出疑难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