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BENQ 22寸花屏

楼主(2014-05-21):
型号:benq e2200hda,大概用1至2小时左右黑屏,黑屏时绿灯,有背光。就算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在黑色的背景中也会看到有暗红色带状。。在待机情况下,看到满屏的红色波纹,并且有很多红色竖线。请指教维修思路。故障是屏本身,还是其它?

补充内容 (2014-5-26 10:13):
此机换了同型号的驱动板,测试两天,没有以上症状了。估计就是驱动板的某个元件受热虚焊,没耐性去深究。

网友:
要是从上到下 估计就是屏了

网友:
贯穿的线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屏吧,我见过AOC的,它是开机一分钟左右,开始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这里其实是两个问题:一,使用1-2小时后,黑屏,但有背光,这应该与灯管和高压无关了吧。
二,花屏,在正常使用的时候图像都有掉色的现象。在黑屏后,再重新开机,全屏都有暗红色条纹线,横的,竖的都有。现在只能是先换个驱动板,如果不行,那就是屏的问题了,直接报废。

网友A:
待机都会出现,可以肯定是屏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待机都会出现,可以肯定是屏的问题。

真的吗?那我就不换驱动板了。它不是一开始就出现的,是黑屏后,你再按下开关,它才出现的。如果断1小时以上,再通电,它的待机画面是正常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真的吗?那我就不换驱动板了。它不是一开始就出现的,是黑屏后,你再按下开关,它才出现的。如果断1小时 ...

根据你说的有可能是有虚焊的地方,你想关机时间长基本机器冷却了,开机时间长了就会出现就会黑屏,可能是虚焊的地方受热断开了,这种故障耐心点找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说的有可能是有虚焊的地方,你想关机时间长基本机器冷却了,开机时间长了就会出现就会黑屏,可能是 ...

虚焊可能是屏电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虚焊可能是屏电路吧?

要是屏就麻烦了,驱动板,主板电源板,逻辑吧,都有可能。屏维修要专业设备,屏电路板看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