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K42J 风扇狂转 cpu温度虚高

楼主(2014-05-21):
型号 华硕K42J  版号 K42JR REV 4.1 内存条上的绿条是K42JY
故障 原本是不触发 加焊南桥 已经显示 但是现在是风扇狂转 CPU稳定虚高 98度
维修 BIOS 论坛上刷了个遍  还是一个样 温控芯片 风扇也抱着试试的态度换了
       现在就是虚高 求个正确的BIOS啊     各路大神救命啊 现在分全都下光啦 各路大神慷慨解囊 小弟这先行谢过啦

网友(点评):
反正不死机 价格100欧姆色环电阻 哈哈

网友:
这里有3个不知是否合适你
ASUS K42JZ 板号:K42JR REV

网友:
主板的正确型号在内存槽上呢,不行就考虑是不是桥坏了

网友:
谢谢月饼哥  现在就去下载下来试试

网友A:
LZ好了没有  块快块快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好了没有  块快块快说

还在刷呢  莫急莫急

网友B:
好啦  好啦 终于正常啦  下面就上图

网友:
下载的是第一个 jz的 我这机子是JY 可以用哦    风扇也不狂转啦 温度也正常啦 谢谢月饼哥

网友:
论坛上有一大神 有很多ASUS的BIOS   专门治这毛病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5445

网友(2017-12-06):
ASUS 这个BIOS真是矫情,差一点也不行,下来试试看吧

网友(2018-04-05):
求个下载
      。。。。。好不容易找到方法

网友:
好像是同一个型号啊,可惜没有下载权限。。。

网友(2022-02-15):
引用 网友B:
好啦  好啦 终于正常啦  下面就上图

请问用哪个软件刷进去,官方的winflash不同型号机型的BIOS刷不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