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看看这2个信号是什么

楼主(2014-05-21):
图纸如下:1脚的DCR和24脚的COLOR_ENGINE起什么作用??

网友:
不清楚!请大神们多发言!

网友A:
屏线接口?看下屏线上还有什么设备?就知道了
要解决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屏线接口?看下屏线上还有什么设备?就知道了
要解决什么问题?

是屏线接口   有背光 无图像,显卡换过,这2个电压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屏线接口   有背光 无图像,显卡换过,这2个电压不知道是什么

屏线只有屏?没有其他设备 ?
确定是之前显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只有屏?没有其他设备 ?
确定是之前显卡有问题?

其他的设备还真不知道哦,应该只是到了屏幕把   到我这就1张主板 CPU 散热 和屏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