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求助

楼主(2014-05-21):
接修一台同行送来的HP G4 ,板号DAOR13MB6EO,此机原来是VIN大短,同行将其修好,但还是点不亮,现在的故障是电流可以一路小跑,来到1.2A后就不动了,广达的板子是只要缺少电压就会出现掉电,现在没掉电,测各大电感也有电压出来,我是新手,对电路时序分析本就不那么透彻,所以只能动几板斧了,先换内存,CPU ,然后 再烤显卡,结果仍是一样,而且还刷了南桥BIOS,我想请教各位高手,在各路电压都有,跑码也几乎正常情况下还是点不亮,还有哪里是需要考虑的,小弟在此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