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5741G 神级掉电 不是通病

楼主(2014-05-21):
这个机器不是通病  虽然也是掉电    是不定时掉电  有时候触发掉电  有时候屏幕亮了才掉  有时候禁系统才掉
偶然发现将电压调到21V  几乎不掉电    待机时电压在21V  开机后 电源口包括公共点就只有19V,我直接飞线到电源口还是一样

网友A:
电源进来分压的问题,一般是电阻和二极管坏,最好参考一块好板来修。

网友:
这是什么问题,高手来说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这种问题还真没见过,修好回复下啊

网友:
看看分压电阻,还有  供电芯片的电源脚的限流电阻

网友B:
保护隔离  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保护隔离  有问题吧

跟保护隔离没关系吧   公共点跟电源口的电压是一致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进来分压的问题,一般是电阻和二极管坏,最好参考一块好板来修。

电源口跟公共点 电压是一致的啊   感觉是负载重了   电流最高到2.2A了   我觉得偏高了,但是有时候又能开机,真不知道哪里漏电了

网友:
电容漏电吧 估计。。。。。

网友:
我觉的lz应该看看有没有欠压保护

网友C:
你待机时21V,开机后电源接口19V,笔记本一般接口处没有稳压电路,那2V在场管完全导通情况下降在哪儿哪呢?除非没有完全导通,或者机器接口处有稳压电路,看看PDF

网友:
还会保护隔离有问题

网友:
电容漏电所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待机时21V,开机后电源接口19V,笔记本一般接口处没有稳压电路,那2V在场管完全导通情况下降在哪儿哪呢? ...

感觉是负载过大,因为公共点跟电源口的电压是一致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待机时21V,开机后电源接口19V,笔记本一般接口处没有稳压电路,那2V在场管完全导通情况下降在哪儿哪呢? ...

而且我直接将可调电压的21V正极 用导线链接到电源口了

网友:
你图纸有吗   你先看一下图纸 又不懂的 可以传上来我们帮忙分析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