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QL 无复位维修

楼主(2014-05-21):
重来没有发过贴。今天一商家拿来一片P5QL 的板。说点不亮。我打阻值没有短路。插上U上电。复位灯常亮。然后掉电又重启。就是没有复位。CPU 电压正常。内存供电正常。桥啊等等都正常。当时不想修了。原因是早上他拿了一片七彩虹的板修。好不容易修跑马了。但是集成显卡不显示。独显可以。他不想付钱。我也没有心思修。但是今天不忙。没有生意。在坛子上跑了一圈。想捡个便宜。但是论坛上没有。既然论坛上没有这个。我就来发一贴吧。于是又开始开头的工作。重头重来一次。量到时钟了。发现问题。时钟晶振一只脚有3.42V.另一脚为0V,在料板上找了一个一样的。但是想起ASUS的虚焊门很多的。于是加焊了一遍。上电。跑马。维修结束。新手。第一次发帖。大神不要喷哈。

网友:
哥 你也太简洁了吧  详细点啊

网友:
可以理解为“晶振”虚焊嘛?

网友:
第一次发帖。不知道怎么写。是芯片虚焊了。

网友:
晶振上能有3。3V 这是不是太高了,还是量错了。

网友:
哎呀你运气太好了。我怎么就没有这么好运。。

网友:
最多1点多,怎么变3点3了

网友:
华硕单桥桥的问题多啊

网友:
晶振虚汗导致接触不到。

网友:
看时钟有没有有 !!!如果有的话    换个io试一下

网友:
其实个事漏掉现象   晶振电容换下都可以的了

网友:
维修的话,还是要仔细最忌讳的是,马虎了,一马虎了,很多比较简单的问题都发现不了啊。

网友:
楼主运气好啊,一查就对了

网友:
是晶振虚焊了吗?还是谐振电容虚焊了?还是时钟芯片虚焊了啊?

网友:
维修来不得半点马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