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打印机LJ2400就绪灯亮不能打印

楼主(2014-05-21):
加粉后清零就绪灯亮但是不能打印,驱动正常,三个月前换过硒鼓(一般要用一年),无卡纸只是加粉

网友:
连续按三次那个大按钮,看能否可以打自检测试页,如果行机子应该没问题

网友:
一般就绪灯亮,就表示机器没有问题,你把鼠标悬停在打印机驱动上,看打印机状态是不是显示就绪,如果你选到暂停了,打印机一定是没有反应的。如果是脱机就检查一下你的连接线有没有装好。或者接口有没有问题。

网友:
重点还是在机子上面

网友:
加粉后就不能工作,应该不是大问题。再清零一次试试,硒鼓和粉仓都清零试试。

网友:
为什么你们总遇到些奇葩的问题

网友:
清零试试。。。。。

网友:
先清零试试。。。。

网友:
最好是每一个新的墨盒,机器就自动清零了,也就好使了

网友:
清零以后看看。。。。。。

网友:
换一根数据线试试……

网友(2014-06-27):
连接线有问题
2 驱动
3 打印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