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21P 花屏

楼主(2014-05-21):
7321P 花屏  ASUA 的机子   AMD  独显     显卡换过   启动模式跳过之后  就一直卡在微软LOGO 那     系统换过       要么花屏 要么蓝屏  硬盘模式换过   BIOS 没有独显切换模式    BIOS 刷过 都一样 但是可以用AMD 集显的显卡   用集显就正常 但是用了俩天 、开机无显示  加焊显卡 后还是一样花屏的症状   求指导

网友(2014-06-26):
  AMD  的机是否考虑到北桥

AMD 芯片组 就是北桥问题多

网友:
显存有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