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 14Z-5423 报6声警

楼主(2014-05-21):
DELL 14Z-5423 I3 处理器
DMB40 INTEL MB
11289-1
最开始是机器电源借口那进水了处理以后用了2天一切正常,第三天开机报警6声 可以进系统 在系统里面还是要报警 但用起一切问题都没有 有没谁遇到过或者有
电路图
上传下
处理器

网友:
有没大神在啊

网友(2014-06-24):
没有这样的图么?

网友:
能正常用报警。。确实不懂。。帮您顶个大侠出来发表意见

网友:
把键盘拔掉试下 , 有遇到过类似的事情

网友:
是不是无线网卡报警啊

网友:
裸板开机也报警

网友(2015-09-25):
楼主你的维修好了吗 我的也是 这样的 报警6声

网友:
我也有一个一样的,正在研究

网友:
是不是键盘的问题。

网友:
这个还真不懂。。。。

网友:
这个机COMS电池没电也会报警

网友:
这个机器,报警问题很多,收上有台,开机就报警,进系统就不报了,使用都正常,没搞好

网友(2019-01-13):
看看 BIOS 电池 有电吗 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