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器与交换机4线汇聚客户机卡的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14-05-21):
网络环境:超微X9系列集成4个INTEL82574L千兆网卡服务器主板和S3100系列做4线汇聚
反馈问题:做汇聚,客户机运行一段时间会卡上20秒,拆掉汇聚使用正常
排查步骤:
     1、先做2线汇聚,测试速度,在服务器上开启局域网测试工具服务端,开2台局域网测试工具客户端对服务端进行测试。结果:速度正常。
     2、于是拆掉汇聚,把4个网卡都设置了独立IP,然后用4个客户机用局域网测试工具进测试发现Intel82574#3网卡速度不正常,于是换线,换交换机连接端口。结果:判断此网卡有问题。
结论及解决此类问题的方法:
    此类问题不一定是网卡或交换机有问题才会导致,可能是线也可以是汇聚方式错误。拆掉汇聚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是用一根线带所有机器,大家往往忽略了多线分流,一起测试争取最短的时间内把问题找出来!

更多问题咨询请访问万网博通(tg-net)

网友:
扯蛋的汇聚,散开比它好多了,每张网卡设置独立的IP,将客户机分开带就行了,

汇聚太麻烦了,还要设置交换机,前提是它必须得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