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6A刷BIOS后串口找不到了。

楼主(2014-05-21):
求助大侠,联想E46A,独显,CPU为P6200,BIOS升级失败后,按启动键,只有电源灯和电池灯亮,屏幕无显示。拆芯片刷论坛上的E46A I3的BIOS,EC和南桥都刷了,能正常使用,但笔记本的串口在系统里找不到了,之前是正常的。

网友:
楼主解决后分享经验!!

网友:
这几天经过刷联想美国官网的BIOS,还是没能解决问题。开始怀疑是否硬件有问题。结果把本本拆了,重新装好后开机,发现系统找到了COM1串口。看来是上次拆机后没装好造成的。

网友(2014-08-21):
一样的问题  好烦啊!

网友(2015-09-26):
你刷的BIOS用半小时左右掉电吗

网友:
一般没事都不去刷它,刷死搞半天才能搞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