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M4A88T-M 无意中修好了 看来今后对华硕有信心了

楼主(2014-05-21):
]昨天接到同行拿来一块华硕 M4A88T-M主板,通电看是什么情况无CPU供电。 供电芯片ASP0903 , 在讯维网上看到一个帖子说是就是无CPU供电说33脚是EN  ,通电测试33脚有3。3V  当看到这个数字时无从下手了。想了半分钟也不知道从那里手下  算了还是加焊一下ASP0903吧  拿上风枪加上油  吹起来     等了一会在次通电竟然跑码了   一路跑起只到38  75  显示器亮起来     真是无心之作     看来是有一点机会也不要放过。好久没有上帖子了,积分快没有虽无什么技术HAN量   但也是真心的想来赚点积分

网友:
楼主运气好!虚焊呀!

网友:
主板啊,主板啊,好久没修过主板了

网友:
芯片虚焊么?

网友:
这样应该不会稳定,还会回来的。

网友:
加焊也是一种手段,有的主板容易桥虚焊

网友:
这样也行。回头我也把我那块ASUS

网友:
这主板可能不会稳定。这是真的。

网友:
我今天  叶修了一片 这个板子  我是 加焊桥  好的   你运气 不错啊 吹一下 就好了

网友:
必须是虚焊

网友:
没有啥  用不长的  没有技术含量

网友:
加焊电压管理芯片的还真是比较少,一般是加焊桥的比较多!!!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经验,虽说简单了点,但是还是值得学习。

网友:
可能还是没找的真正的问题这种芯片很少虚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