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帖。华硕M2N68-AM SE2 开机掉电 内存不过

楼主(2014-05-21):
纯属小白贴- 刚开始学修主板

一开机诊断卡闪下就灭,测下管D极 与S极 导通(因本人是刚学)直接把几个下管全拆了- - 一个个的量。发现目标后找个换上,上U上内存正常跑码。过了- - 刚学,修好了难免开心 。直接去测机,测了一天,第二天开起来- -不亮了。。。我奇怪了怎么会不亮呢,后来不小心中看到了,桥很脏,把散热垫给开了,发现一只小强我说小强,你死也不能死在那么挤的散热垫里啊,还害我板子又不行了- - , 处理小强后,开机 跑码,内存不过了 - -一直 D3 和什么代码循环忘记了 -  - 一时没去记。我这一看,吗啊 我才刚学呢,你一个事冒完了,还要给我冒另个事啊 - 。。。直接扛起我那神奇 什么内存什么假负载,我也不知道-叫啥,小白 -00  然后测 时钟0.72 主供电 1.8   3.3供电也正常, 查地址线对地阻止,发现一组里一个事433一个是460, 这会不会有点不对呢- - (不能确定的忧郁中- - )然后找与之相通的排阻,想看看有没问题,我勒的去量了那么多 怎么没通的呢,(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每个地址线数据都有通的一个排阻的脚)然后我就蒙了- - 看了很多前辈帖子,到内存处跳码的有关CPU 有关排阻 ,有关供电, 有关桥,(具体北桥南桥忘记了- - 我这是单桥)然后我换了好几个U都一样- 。。。想着居然排阻没有量到对应的,我直接看看桥有没问题吧,上电跑码,还是老样子的跳,我抬起手掌,做好按桥模特姿势,往桥死里千年杀,娘的居然过去了,我一放掉 就给掉电了- - 。重复试了几次都这样。后来我就直接上BGA干桥,  BGA是前辈留下来的自制古董, 快10年了- - 。 自制的- - 。。。加膏开干,干完冷却后。开机跑码 正常点亮,  欧也~

(因是小白,初来论坛,初学主板,字迹不清,思路不清,请大神们有问题的一定要指示啊

网友:
给自己弄个沙发

网友A:
桥虚焊么,这个你直接可以测USB借口中的数据线的对地阻值啊,何必千年杀呢。  我也是新手 有什么不对的望大神指出。。

网友B:
问题虽然简单,不过刚开始修,可以修道这个程度也是可以的,再接再厉

网友C:
看来你不是小小白了,都经验老道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你不是小小白了,都经验老道呢。

确实是个小小白,只是看了很多人的维修经验帖子,我都有做成文档记录下来。再加上经常看我前辈修主板的时候 经常不开机按桥- -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虽然简单,不过刚开始修,可以修道这个程度也是可以的,再接再厉

谢谢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桥虚焊么,这个你直接可以测USB借口中的数据线的对地阻值啊,何必千年杀呢。  我也是新手 有什么不对的望大 ...

敢问大神, USB数据线对地阻值测了有哪些用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敢问大神, USB数据线对地阻值测了有哪些用处。。。

要是0欧叫  南桥很有可能出事了,  要是阻值无穷大南桥很大程度应该是虚焊。

网友E:
难道楼主不这块板的通病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经是通病了(很多问题都是加焊或重值就OK最坏的就是桥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虚焊么,这个你直接可以测USB借口中的数据线的对地阻值啊,何必千年杀呢。  我也是新手 有什么不对的望大 ...

usb的阻值不能决定一切

网友:
我修过一个华硕的板,也是内存重复跑码的。换了内存供电芯片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难道楼主不这块板的通病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经是通病了(很多问题都是加焊或重值就OK最坏的就是桥坏)

因为我刚学 怎么可能会知道- -

网友:
桥虚汗了!我遇到好多了

网友:
自制土炮最近杀桥杀得我心凉

网友:
呵呵,同样新手学习了!

网友F:
土炮干桥,看来楼主的技术还是不错的,不过桥虚焊确实是这款主板的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土炮干桥,看来楼主的技术还是不错的,不过桥虚焊确实是这款主板的通病

谢谢夸奖- -。这个板子的通病确实之前不知道,现在知道了 - - 。

网友:
这个破板子搞的我头疼,当年每天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