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P Q40显示灰白屏,外切正常显示

楼主(2014-05-21):
求助贴,求助大家
机器型号:HP CQ40
机器板号:LA-4103P

故障现象:开机灰白屏,外切正常

维修:参考电路图LA-4102P
开机时显示的不是纯白屏,是灰白屏,换液晶屏无效,测屏板上的保险有3.3V,
BGA加焊显卡无效,屏线也都是单根测过的没有短路和断路。
2014.5.20
示波器单次触发,不插屏线的时候,38DDC2_CLK,没有信号波形,
40DDC2_DATA不插屏线也没有波形。
下图是插上屏线,屏显示灰白屏时测得的EDID信号波形(应该是EDID的波形吧,老师刚讲过的第一次测量)。

一通道38DDC2_CLK,二通道40DDC2_DATA打阻测量2-16脚(都是双数脚)的这些信号线阻值都是1.0M

大家看看给找找思路呗

网友:
屏线换了没?

网友:
都测过了的,没有断的,不知是否还需要换,我想办法找个相同的试试

网友A:
灰屏显卡应该找到屏了,只是信号没有过来?问题还是在显卡。

网友:
修过一个是屏线的接地线断了,先换屏线,不行的话换显卡试试

网友B:
测一下高压版是不是正常

网友:
显卡的可能大些

网友C:
看到这种帖就头痛,换显卡试试吧。

网友D:
看看屏供电信号到了没有

网友:
有没有料板,看看有没有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一下高压版是不是正常

有背光了。高压肯定正常,只是没信号而已。

网友:
先热一下显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一下高压版是不是正常

屏幕还亮,应该不是高压的问题 吧,

网友:
显卡已经加焊过了,故障不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屏供电信号到了没有

屏供电的的3.3V已经到了屏板上了,我是在屏板上的小保险测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到这种帖就头痛,换显卡试试吧。

你在实地经验多,你看看我示波器抓到的波形正常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灰屏显卡应该找到屏了,只是信号没有过来?问题还是在显卡。

下一步该怎么修?换显卡试试么?我也不知道怎么修了,求指导。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下一步该怎么修?换显卡试试么?我也不知道怎么修了,求指导。

量屏接口LVDS信号都有不?没有还是在显卡,重做BGA会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灰屏显卡应该找到屏了,只是信号没有过来?问题还是在显卡。

对了切换芯片条件都有不?

网友F:
如果显卡换了还不行,这机子的显存也容易坏~~

网友:
应该是没有传输信号????

网友:
重植不行的话,换显卡

网友G:
测一下lvds的数据传输,看有没有差分信号的波形

网友B:
我看了一下 38脚DDC2_CLK与40脚DDC2_DATA 是由一个+3VS分别连一个2.2K欧的R202、R203电阻作为上拉,你测量一下它们或它们之间的电压正不正常,如果也没事的话就换一个显卡吧!

网友H:
屏线旁边有一个三条腿的开关管,是给屏供电的,是他坏了    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屏接口LVDS信号都有不?没有还是在显卡,重做BGA会好的。

我只是加焊过了,故障还是一样,明天我测测LVDS信号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H:
屏线旁边有一个三条腿的开关管,是给屏供电的,是他坏了    你看看

屏板上的保险有3.3V的电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一下 38脚DDC2_CLK与40脚DDC2_DATA 是由一个+3VS分别连一个2.2K欧的R202、R203电阻作为上拉,你测量 ...

38和40脚都有电压,也有波形了,就是不知道波形是否正常

网友:
没啥说的 加焊显卡是不行了 重置或者换显卡吧

网友:
得了,你直接换显卡吧,一起矛头 都指向了显卡

网友:
同意楼上  显存容易坏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 加焊一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显卡换了还不行,这机子的显存也容易坏~~

显卡换了,故障还是跟原来一样,这个显存怎么判断是哪一个坏了呢?

网友:
屏接口截图:

屏接口2脚和4脚的LVDS波形:

屏接口6脚8脚的LVDS波形:

屏接口10脚12脚的LVDS波形:

屏接口14脚16脚的LVDS ACLK波形:

2014.5.30换了新显卡后故障还是一样,屏接口2 4脚有LVDS波形,6-8脚没有,10-12脚没有,14脚16脚的LVDS ACLK有波形。
还要查哪里啊?会是显存的问题吗?大家继续给出出注意~~
经测量屏接口的2.4.6.8.10.12脚对地的阻值都是1.29M,看电路图是从屏口直接到显卡里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测一下lvds的数据传输,看有没有差分信号的波形

屏接口图:

2脚4脚

6脚8脚10脚12脚没有波形

14脚16脚

2014.5.30换了显卡后故障还是一样,屏接口2 4脚有波形,6-8脚没有,10-12脚没有
还要查哪里啊?会是显存的问题吗?
你给分析分析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