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汽车电子故障成因

楼主(2014-05-21):
现在汽车配置越来越高,技术也越来越先进,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汽车电子技术应用到汽车上,汽车电子故障率也在不断增多。那么,大多数汽车电子故障主要是哪些原因造成的呢?
  缺乏保养清洁不到位  “车辆电子故障的案例比较常见。”汽车维修厂的维修人员说,“汽车电子从结构上分为传感器、控制单元、执行器、连接导线/数据线四大部分,汽车电子故障也与这四个方面的正常运行情况有着很密切的关系。汽车电子构造中这些部件都是很精密的,对于使用环境也有着较高的要求,而目前车主普遍存在的对电子部件缺乏保养、清洁不到位已成为造成故障的重要原因。”
  汽车传感器作为汽车电子控制系统的信息源,是汽车电子控制系统的关键部件,而它如果受到灰尘等杂物的污染,就可能造成传感器的灵敏度和精密度降低,甚至会出现传感信号失真,从而使得车辆控制单元和执行器出现故障而无法正常行驶。
  故障排除方法:这种情况造成的电子故障不需要更换部件,只需清洁保养一下即可解决问题。但如果是传感器本身发生故障的话,就需要更换了
  连接导线采用电子仪表的汽车,需要很多连接器把电线束连到仪表板上去。然而这些连接器一旦受潮或被水侵蚀后,往往会使连接导线氧化,进而导致接触不良。检查时可用眼看或手摸的方法进行,连接器装置要齐全、完好,插头、插座应接触可靠、无锈蚀。仪表电路工作中用手触摸连接器,应没有明显的温度感觉,若温度过高,说明该连接器接触不良,应查明原因予以排除。
  故障排除方法:导线的插接件因受潮氧化腐蚀而造成接触不良问题,只需将插头清理一下,来回拔出插入几次即可。
  维修不专业导致新问题
  当汽车上电子产品越来越多时,对于汽车维修的要求也越来越专业,如果对电子线路乱接乱拆装,很容易导致接线错误、控制单元损坏,使得车辆无法正常运行。
  私自加装电器引起线路故障。现在许多私家车都喜欢在车上加装一些电子设置,像车用防盗器、音响等,由于施工技术不专业,会造成线路接错,或者令原有线路负荷加大,导致线路短路,引起电子系统故障,甚至会造成火灾。
  人为操作不当引起故障。对于车内的电子部件,在使用前最好看一下说明书。一些电子故障就是因为车主不了解该如何使用和设置,错误操作造成的。此外,在操作控制开关或面板时,也要尽量小心,不要用力过大。
  洗车不当造成问题。有些车主喜欢用水冲发动机,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发动机各部件中,有些是非常怕水的,用水冲时很容易引起电传感器、行车电脑出现故障。与此相似的情况是,夏季暴雨天气中,车辆在过水时,由于涉水不小心,使得发动机或者电子部件被水浸泡后,结果电子部件线路发生短路,使得汽车电子系统出现问题。
  故障排除方法:当汽车出现问题时,一般汽车仪表上的故障报警灯会点亮,显示哪个系统出现了问题。当故障灯点亮时,应及时到维修中心排除,否则可能引起更大的问题。

网友:
做汽车电路维修的见得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