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如何禁用集显

楼主(2014-05-21):
最近接了一台G460的机器,拿到的时候,大短路,拆开,发现集显供电的场管和一个电容烧掉了。换了以后可以开机了,进系统以后灰屏,1分钟左右大短路。拆机,发现场管又烧了,因为有灰屏,猜测可能是集显有问题,换了场管后,就换了块CPU,果断开机,一路正常,进系统什么问题都没有,测了一下午,也没什么问题。本来是换个CPU这问题就好了,但是正巧我这里有一块G460只有独显的料板,集显的电感,包括周围电路都是没有的。我突然想,不适用集显不是这个CPU就可以用了,所以我想问一下,照着这个料板吧多余的件都拆掉是否可以,还是只需要拆关键的几个点就可以了?

网友:
求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
这个没有人知道么

网友A:
应该不能吧 没这样试过 刷过BIOS试过吗

网友:
进系统里面禁止集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能吧 没这样试过 刷过BIOS试过吗

没试过,我这里有一块一样的板子,但是这个板子上面集显的电路都是没有的。

网友:
安全模式静集显

网友:
有些可以在BIOS里面禁用集显

网友:
禁用是可以,只是不能没有啊,你拆光光了就是人少了腿,桥跑码估计不过

网友:
要禁也是进系统禁,能进系统 了也没必要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