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显卡组BGA的温度问题请教

楼主(2014-05-21):
今天做9800GT爆了。。上面220-下面230

网友:
显卡BGA不好做啊,今天刚听说的。有人说把曲线拉长点,把风嘴离远点,多撬着点。

网友:
上面的风嘴拉远点应该是有道理的,估摸着200°应该差不多可以了

网友:
上面温度差不多。下面加点温试试。记得用测温线盯着看,实际温度达到220就取

网友:
BGA做显卡,不知道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