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上电到0.6左右,不出集显电压

楼主(2014-05-21):
今天接一台联想G470,板号:LA-6751P
接上电源开机上电到0.6左右,量各电感除了CPU集显供电没有其它的都正常。这机子是同行给我的,说是进水了,已经被他拆开,给我的时候他说把U2换掉就能开机,过一会就开不起来了,变成老样子。不管他怎么说,反正我还是按照自己的思路来修,修之前也顺便量了一下U2的4脚和R34两端都有1.05V电压,这图纸有上电时序,时序的最后一步标的就是PLT_RST# 。PLT_RST#有了,CPU复位也有(就是U2的第四脚)。按照时序这样正常不知道改怎么查下去了,想请教一下各位师傅集显电压在什么情况下才能发出?南桥在到我手之前换过,因为不想轻易的在去换南桥,所以想在这里先向各位高手们取取经。内存各条件都测过,有个别信号没有,经追查是由CPU发出的。CPU,内存都换过,BIOS也刷过。
我不会排版,所以图片不接下文,师傅们勿喷。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没焊好,你可以从新焊一下试试

网友:
跑马后才出集显的电压.先换u试试,从你描述来看,南桥的的可能性大,

网友:
才0.6,内存都还没有过吧?

网友:
内存好像没过 换个U试试

网友:
集显电压要再跑码之后很长一段才出的,该量的都量了的话可以拆PCIE设备,再试试看,不行就没办法了,真心难修了

网友:
这个集显应该跑后才出来的。先按不跑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