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03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4-05-21):
  如题  收到的就是这个机器AMD集成显卡的   进步了系统  南桥已经更换  硬盘附近电压也是齐全的   BIOS里面也有硬盘这个硬件了  但是就是不能引导  硬盘换过  也不行  牛逼的兄弟们指点下丫。。。

网友:
BIOS 里硬盘启动项换个试试

网友A:
换块硬盘试试呢 放下电看看

网友B:
是不是引导没改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南桥换了 一般没有问题的 是不是硬盘有问题啊

刷了个BIOS程序就好了  程序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引导没改
。。。

不是  引导该了的   是BIOS程序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块硬盘试试呢 放下电看看

bios程序问题  已经解决了   只不过把蓝桥都换掉了 好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