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两块顶星主板一块昂达过了显卡不显示

楼主(2014-05-21):
两块主板,顶星 tm5860<标签纸型号为tm-c61sm>、tm5860b<标签纸型号为fn-61n>,都是集成显卡诊断卡都是从00到FF,已经过了显卡,不亮机,插独立显卡能亮机。查VGA接口1,2,3脚对地都是76,9脚供电5V,12,13,14,15对地阻值300-600,12,15电压为3.9V, 都正常吧,加焊tm5860b桥无果,现在没思路了。
另外一块为昂达G41,集成显卡,型号忘了,能上2代3代内存的,检测VGA接口3脚对地短路,1,2脚正常,检测有2个电容短路,拆掉后发现一个电容的两脚对地还是短路,查询此脚应该是连接到桥的,是桥短花了吗,
一般过了显卡不亮除了VGA电路问题,3个工作条件满足了不亮机,还有什么原因

网友:
碰到这种问题板太多了,此类好像不多,求维修过的大哥们慷慨相助,谢谢支持

网友:
论坛这些帖子好像不多,找了很久,找到3个帖子讨论

网友:
应该换个接口试试,有时候桥周围也得仔细看看

网友:
这3快主板桥没问题吧,插独立显卡能亮机,接口我行也不是吧,供电阻值好像正常,断线的话这个查查看

网友:
vga接口的行场信号一般接一个14脚的门电路

网友:
我碰到过桥输出短路的。没换桥,加的显卡

网友:
看看 行长  电压 跟波形  万用表 不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