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E6300 屏暗

楼主(2014-05-21):
  一台 E6300 965集成显卡的屏暗   高压的2个3.3V 电压没起来   我跳了过3.3V 亮了 ,  不过一进系统  就黑屏了  连屏的主供电3.3  都没了    换了EC87541 还是一样,  敲一下键盘  屏幕会亮一样  奇葩问题

网友:
屏无供电 直接飞线把

网友:
什么都飞线,还是应该好好查查电路,首先得把软件问题排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