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05疑难故障求助!

楼主(2014-05-21):
有台联想B305一体机AMD CPU。第一次插电源不亮机,电流从2.2回落到1.57不动,少L12的CPU供电。拔插一次电源就可以正常开机。不断电的情况下开关机都正常。每次开机需要拔插一次电源。有遇见过此类故障的朋友还请指点一二。板已经去过一次基地了。没彻底修好。一般的意见就不要考虑了。期待大神的出现!

网友A:
让它再去一次基地比较好,我个人认为。。。这种乖张的故障仅凭网络论坛恐难搞定,现有的仅仅是故障描述,具体坏的详细指标都没有,让别人无从下手。除非有人遇到和你一模一样的问题,还修好了。但这种几率恐怕太小了。

网友B:
检查rtc电路是否有问题  如果没问题刷一下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rtc电路是否有问题  如果没问题刷一下BIOS

没那么简单。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让它再去一次基地比较好,我个人认为。。。这种乖张的故障仅凭网络论坛恐难搞定,现有的仅仅是故障描述,具 ...

是啊。我感觉是某一电容漏电,但是找到它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