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七彩虹C.G41T V24无CPU供电检修

楼主(2014-05-21):
主板型号:七彩虹C.G41T V24
故障现象:无复位

故障分析:无复位先要量供电
1、量内存供电有1.7V左右,算是正常

2、桥供电1.5 1.05 1.1V都正常

3、总线供电1.2V正常

4、量CPU供电0V

再量CPU供电的下管G 极为12V

下管G极电压有12V,一般是PWM芯片保护了
此板CPU供电由U7 RT8802A主控芯片和U2 BD=BG(RT9605)驱动芯片组成

5、量U2周边电路量到R34这颗2.2姆电阻变大了,用二极管档夹着量有800多的值

拿下来R34测得其变大到7.9M了

此电阻是接RT9605芯片的15脚PVCC3

15脚PVCC3是个供电脚,这个脚电阻变大一般是芯片或外围电路短路造成过流造成,摘掉电阻量15脚的对地值只有5了

摘掉U2后还是为5,对地值还是偏低,继续找

5、U2的15脚还接着个C124滤波电容,夹着C124这颗电容发现它坏了

拿下来量短路到5

6、更换U2、R45、C124这些坏件

7、上电亮机

结论:PVCC所接的电容坏造成电阻和驱动芯片坏,进而驱动芯片不正常无CPU供电
修CPU供电一定要注意芯片周边的小电阻和小电容,如果有短路一定要排查完后再换件,
各相MOS管的上、下管G极对地值以及电压一定一致

网友A:
版主有没有修各种主板量哪些电压的资料?我是维修店学徒出来的,接到板子基本不量这些电压也不会....都是看积累的经验和三板斧,劈完就没戏了。讯维也没时间去培训了

网友:
楼主很细致,技术过硬,值得学习

网友:
下管G极电压有12V,一般是PWM芯片保护了。

网友:
挺细致的分析,理论很强大,修的经验也多,很好很好~~

网友B:
上管的S 接下管的D来区分上下管,对不,LZ?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管的S 接下管的D来区分上下管,对不,LZ?

对的,还有,下管的S极是接地

网友:
很细致 很喜欢这样的教学贴

网友:
楼主的经验 让小弟佩服 小弟诚心想和楼主交个朋友 望以后又不会不懂得地方能得到楼主的帮助 方便加下qq么

网友C:
楼主我还想问的是只要是cpu没供电 下管控制有电压 就算是pwm电路保护

网友D:
请问楼主:桥供电怎么是三个1.5   1.05    1.1  ????

网友:
不懂,不去给小学生培训了,那收费更轻松啊,而且有美女啊

网友E:
徐总每次发的东西都是那么的金典

网友(点评):
你从哪看到我姓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主有没有修各种主板量哪些电压的资料?我是维修店学徒出来的,接到板子基本不量这些电压也不会....都是看 ...

哈哈。我也是维修店学凸来的。可是我不知道三板斧是什么。能说说三板斧有那三板吗?

网友:
我还真的CPU没供电  去量过下管的G极电压  都是直接量得上管12V出来 下管没出电压 就直接去找上管G看谁管理在去找芯片的图纸 慢慢磨 还是楼主修的有思路 呵呵

网友:
理论结合实际图文并茂教程精彩,多谢版主。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徐总每次发的东西都是那么的金典

呵呵不好意思哦,在看老徐的帖子的时候也在看你的帖子,所以回复的时候回复错了,但是看过你的很多帖子还是觉得你的帖子很不错

网友:
楼主技术好啊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条理清晰,技术过硬。学习了!!!

网友:
下管G极电压有12V,一般是PWM芯片保护了

网友:
受益了,感谢楼主的分经验分享!

网友F:
用二极管档怎么判断电阻是电阻坏,如何知道是变大还是变小
neco
一般是用欧姆档去测量电阻好坏多,本身损坏的话,只有阻值变大或开路。
详情

网友:
老大,会不会芯片本身没坏呀?只是电容坏导致电阻因电流过大被烧坏呀
不懂拒绝
宁杀错不发过

网友:
楼主牛比,跟着高手快快乐乐的修主板

网友:
找到病症不忘打阻值,老手了

网友:
一步一步的修 真是有耐心啊

网友G:
G极12V的时候估计芯片都穿了吧
neco
有这种可能,这时候芯片本身15脚主供电也不会产生的。
详情

网友:
技术不错 赞一个

网友:
楼主很细心,这几个问题元件坏了都给你找到了。。。

网友:
g41现在很值钱啊 这个问题我修到过 最后没修好 楼主量的很细心啊

网友:
好贴,要顶起来。台机最主要是图纸不好找。

网友:
台机主板,不会修

网友:
楼主不错 、维修写的 简单但精辟!

网友:
这功夫很深

网友:
应该是芯片坏了引来的

网友:
还是顶楼主一下。

网友H:
电阻打值800多就能判断阻值变大了吗?

网友:
图文并茂教程精彩

网友:
优秀的教学贴。

网友:
教学贴,楼主科班出身。

网友:
那个供电那里短路了应该就没有电压了对吧?

网友:
PWM芯片 难找。。 我这没

网友:
什么能代换

网友:
学习了。楼主分析的太好了

网友:
好贴,技术很牛啊,学习了。

网友:
感谢楼主,文字说明+上图片让我们更容易明白啊。

网友:
我是个小白,理论懂的太少

网友I:
可能是短路吧电阻都烧坏 了
neco
电阻烧坏一般是大电流引起的多。
详情

网友:
写得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的水平高

网友J:
阻值变大了  还以为是电阻损坏了   还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桥供电怎么是三个1.5   1.05    1.1  ????

3个不同的电压

网友(2014-07-31):
精英,g31g41最喜欢用8802,而且经常坏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最近碰到好几块七彩虹芯片为RT8802A的组合无CPU供电芯片换了也不行,

可以查下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先再进行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电阻打值800多就能判断阻值变大了吗?

这里可以根据电阻的标准阻值来判断。

网友:
这个贴分析的太强了。

网友L:
楼主如果是G极没有电压,而上管D极有12V,且每一相都有12V,S极也没有电压,那应该往哪个方向查??谢谢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二极管档怎么判断电阻是电阻坏,如何知道是变大还是变小

一般是用欧姆档去测量电阻好坏多,本身损坏的话,只有阻值变大或开路。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可能是短路吧电阻都烧坏 了

电阻烧坏一般是大电流引起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如果是G极没有电压,而上管D极有12V,且每一相都有12V,S极也没有电压,那应该往哪个方向查??谢谢赐 ...

查与上下管G级相连的电源管理IC工作条件。

网友:
真够细心的。。。小电阻都测

网友:
楼主的经验 让小弟佩服 小弟诚心想和楼主交个朋友 望以后又不会不懂得地方能得到楼主的帮助

网友M(2014-09-07):
很受用,不过有些地方还是不太明白,为什么G极12V就是保护了呢?

网友N(2014-12-08):
引用 网友M:
很受用,不过有些地方还是不太明白,为什么G极12V就是保护了呢?

G极12V明显已经高出正常导通电压值了,正常值是4.5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G:
G极12V的时候估计芯片都穿了吧

有这种可能,这时候芯片本身15脚主供电也不会产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呵呵  是不是贴片电容造成短路的。

嗯,这个贴片电容在这里起到滤波输出作用,本身坏的话,会造成RT9605芯片15脚PVCC3主供电电压偏低。

网友:
引用 网友P:
最烦的就是这种RT8802 BD AD之类的了,分不清那个是主,没有图,找引脚定义,还都有EN, 无法区分那个是主 ...

BD和AD字母开头的一般是驱动控制芯片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还想问的是只要是cpu没供电 下管控制有电压 就算是pwm电路保护

不一定的,还要看控制级电压值大小,这里下管G极电压有12V应该会影响本身饱和导通放电状态,使CPU供电电压无法通过下管S级接地形成一个反馈过程。

网友:
非常好的例子  有图有真相

网友:
小白围观学习了,楼主搞的很好啊,分析的很好,佩服呀

网友:
学习了。万用表怎么就看到一个屏,无线屏连接的么

网友:
分析的认真精彩,小白围观学习中

网友M:
引用 网友N:
G极12V明显已经高出正常导通电压值了,正常值是4.5V左右。

N沟道大于4.5V可以导通,低于这个不导通,电压有没有上限?

网友:
引用 网友M:
N沟道大于4.5V可以导通,低于这个不导通,电压有没有上限?

电压有上限的,G级导通电压太低的话,也会引起主板掉电保护。

网友:
神贴呀,我们学习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先换芯片 学习了

网友:
检查维修很细致,经验丰富

网友:
楼主修的实在是太精了

网友:
个人觉得不一定芯片u2坏了  电流都导到地上去了的哇

neco -2 这里滤波电容损坏通俗来解释就是本身正级输.

网友:
学习了  谢谢楼主的精彩的解答

网友Q:
cpu没供电我一般都是直接测芯片工作条件的,不知楼主为什么首先测下官g级

网友R:
功力深厚,请教一下G极为什么是12V?MOS无短路,芯片无短路,哪里串的12V?徐老师12V保护状态可以量到12G极电压?我很矛盾啊

网友R:
引用 网友O:
呵呵  是不是贴片电容造成短路的。

短路也不至于烧芯片吧?短路的话只有到电容那一块会形成大电流。。。为毛芯片也击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cpu没供电我一般都是直接测芯片工作条件的,不知楼主为什么首先测下官g级

每个人维修步骤不一样而已,这里芯片工作条件没有满足的话,下管G级导通电压照样会出现异常情况。

网友:
果然是精华帖,图文并茂。

网友:
引用 网友R:
功力深厚,请教一下G极为什么是12V?MOS无短路,芯片无短路,哪里串的12V?徐老师12V保护状态可以量到12G极 ...

这里下管G级12V应该是驱动芯片RT9605本身工作条件异常测量到的电压值,因此可以推测这个下管相连上管也是处于低电平截止状态的,即使本身G级导通电压小于S级输出电压4.5V左右,主板故障修复后下管G级的电压值范围应该是在4.5V左右,G级电压达到12V左右时候,本身也会失去放电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R:
短路也不至于烧芯片吧?短路的话只有到电容那一块会形成大电流。。。为毛芯片也击穿了?

C124滤波电容在这里也是连接限流压降保护电阻到芯片供电脚的,其本身另一端是接地的,如果出现对地短路的话,会造成从限流电阻一端过来的电压到本身正负两端输出的值会出现不断波动现象,所以芯片也会引起击穿。

网友:
支持楼主,谢谢分享,天天有才好

网友S:
阻值变大,电阻变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阻值变大,电阻变质了。

嗯,这里C124滤波电容出现对地短路情况也会影响限流电阻一端的正常电压值变化。

网友T:
这是按时序来走的吗,怎么开始查内存

网友:
写的不错~思路清晰

网友:
分析得很到位,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U:
PWM芯片应该没有损坏吧

是的,PWM主控芯片没有损坏,这个主板电路设计是驱动芯片本身工作条件满足后控制CPU供电上下管轮流导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T:
这是按时序来走的吗,怎么开始查内存

嗯,查内存测量对应单元电路主供电就行,一般可以在对应输出电感一端或上管S级测量到。

网友V:
引用 网友R:
短路也不至于烧芯片吧?短路的话只有到电容那一块会形成大电流。。。为毛芯片也击穿了?

从楼主测试上来说"摘掉U2后还是为5,对地值还是偏低"

也就是短路值5 是电容

两个并联分流  u2芯片坏的几率小的很

典型的限流电阻损坏的例子 但导致限流电阻损坏不是u2 而是同支路的滤波电容

网友N(2015-01-08):
引用 网友V:
从楼主测试上来说"摘掉U2后还是为5,对地值还是偏低"

也就是短路值5 是电容

不是并联分流,这里滤波电容是起到稳定限流电阻一端输出电流值大小作用的,其本身正负两端对地短路的话,也会影响限流电阻一端正常对地阻值的变化,这里U2芯片坏,限流电阻和滤波两者损坏都会造成,其这里限流电阻也是控制这个滤波电容充放电工作的,其充放电时间与本身容量值也有一定关系。

网友V:
引用 网友N:
不是并联分流,这里滤波电容是起到稳定限流电阻一端输出电流值大小作用的,其本身正负两端对地短路的话, ...

我说的意思不是电容在电路正常工作状态时的作用
而是说限流电阻的损坏是起滤波作用的电容失效
导致电阻损坏
而短路的电容是把大部分的电流导向它的
u2损坏的几率就非常小

网友N:
引用 网友V:
我说的意思不是电容在电路正常工作状态时的作用
而是说限流电阻的损坏是起滤波作用的电容失效
导致电 ...

一般限流电阻损坏的话,也会影响滤波电容的正常工作,这个滤波电容对地短路并不一定是把限流电阻一端流向它自己本身正级的电流全都由负极接地拉低,这里滤波电容负极接地作用是为了形成滤波,使供电电源更平滑,不会有大的尖峰和低谷。

网友V:
引用 网友N:
一般限流电阻损坏的话,也会影响滤波电容的正常工作,这个滤波电容对地短路并不一定是把限流电阻一端流向 ...

一句 我的意思是
基本认为这个故障是滤波电容先失效短路
造成电阻损坏
而u 2  没损坏

网友N:
引用 网友V:
一句 我的意思是
基本认为这个故障是滤波电容先失效短路
造成电阻损坏

在三者都是在同一供电支路上,有其中一者损坏的话,都是起到连锁反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在三者都是在同一供电支路上,有其中一者损坏的话,都是起到连锁反应的。

不清楚你说的什么了
我只知道滤波电容和u 2是并联关系
滤波电容跟限流电阻是串联关系
u2损坏 一般来说自身瑕疵自然损坏  过流 过压
但过流 不可能  过压也没看到
所以u2 损坏的几率很小

网友:
这个还真得学习下了,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虽然不是很明白,慢慢理解

网友:
我遇到2个这样的板子,,问题是没cpu供电,,不过我用风枪吹一吹主芯片那部分又出来了,,,,最后换完附件零件还是不行,,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在三者都是在同一供电支路上,有其中一者损坏的话,都是起到连锁反应的。

这个电容跟u2的关系
实际是 cpu滤波电容和cpu的关系一样
没有几个实例 说cpu 滤波电容坏了 直接短路了
cpu就该换了

网友V:
电容短路 跟限流电阻损坏有因果关系
电容微短路 可能导致需要它提供滤波的芯片工作稳定性有关系
电容直接短路 那就是直接拉低电压  烧毁限流电阻  但真的不能说他可以导致u2损坏

网友W:
U2确实损坏了,还是楼主直接就给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W:
U2确实损坏了,还是楼主直接就给换了

根据楼主测量C124滤波贴片电容两端的阻值为5欧姆,由此可以这个滤波电容为直接对地短路, 烧毁的是限流电阻 ,所以这里也会拉低限流电阻一端过来的电压造成U2芯片不会工作,我的推断是U2是楼主是直接更换掉的,如果U2损坏的话,滤波电容是处于微短路状态,造成本身正级输出到U2本身 主供电脚电压出现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
挺细致的分析,理论很强大

网友X:
楼主理论好强 量G脚电压就判断出故障范围了 小白学习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V:
电容短路 跟限流电阻损坏有因果关系
电容微短路 可能导致需要它提供滤波的芯片工作稳定性有关系
电容直接 ...

根据个人推测电容微短路这里两端阻值应该是在几十欧姆左右,如果直接短路的话,两端阻值就是零到十欧姆以下,这里贴片电容正常情况下两端阻值应该为无穷大。

网友:
看完贴吸一口气 如此清凉

网友Y:
引用 网友N:
根据个人推测电容微短路这里两端阻值应该是在几十欧姆左右,如果直接短路的话,两端阻值就是零到十欧姆以 ...

滤波电容坏了。 漏电了。   然后把电阻也搞坏了。  在把芯片也给整了、、 然后就没u供电了。。

网友:
楼主技术很精湛,小白受教了

网友:
有图有真相,好教材。

网友:
引用 网友Y:
滤波电容坏了。 漏电了。   然后把电阻也搞坏了。  在把芯片也给整了、、 然后就没u供电了。。

嗯,你说的情况也有可能,这里应该是滤波电容漏电拉低限流电阻一端到驱动芯片15脚的电压,导致驱动芯片工作条件没满足,然后就没有CPU供电产生。

网友Z:
一般都是PWMVCC短路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Z:
一般都是PWMVCC短路引起的

嗯,驱动芯片外围相连元器件损坏也会影响驱动芯片15脚正常阻值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X:
楼主理论好强 量G脚电压就判断出故障范围了 小白学习了

这里也可以测量每组上下管G级对地阻值情况判断故障,正常情况下应该是一致的。

网友:
看大神些修板很爽,自己一弄就晕了

网友:
楼主的经验 让人佩服 !诚心想和楼主交个朋友! 望不懂得地方能得到楼主的帮助!

网友:
求读完~给回复~楼主这思路真心让再下佩服,也学习到了不少,很希望能跟楼主前辈能收留在下这朵路边的野花,还望日后指点一二。你修主板的这个作为我今天学习的课件。无论加不加好友,还是万分感谢楼主的给我思路

网友AA:
不懂哥你好,小弟有几个问题想了解一下?
1、测量到有总线供电1.2V后,测量CPU供电0V,为什么直接测量下管的G极,不先测量上管G极呢?  先测量下管G极是不是你的个人经验,还是维修流程先测量下管

2、当测量到无CPU供电,如果G极无电压,是不是应该检测PWM芯片的EN,或按PWM芯片工作原理检修,如果G极电压变大就要按你的方法一一排除PWM芯片旁的元件看没有明显坏的

3、这种电容坏短路引起CPU供电0V的,在打VCORE的时候打值打不出来吗?
   为什么还要上电测量几个供电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N:
引用 网友AA:
不懂哥你好,小弟有几个问题想了解一下?
1、测量到有总线供电1.2V后,测量CPU供电0V,为什么直接测量下管的G ...

CPU供电如果为OV电压的话,这里上管G级电压可以根据经验推测一定是小于S级输出4.5V左右或没有产生的,所以楼主这里直接测量下管G级电压,无CPU供电,如果G极无电压,可以先查下芯片的主供电引脚电压,然后查EN信号引脚电压,场馆G级电压变大,一般是PWM芯片工作条件异常造成的,CPU主供电对地阻值可以在对应上管S级或对应输出电感一端可以测量到,一般此电容坏的话,会引起驱动芯片不工作。

网友AA:
引用 网友N:
CPU供电如果为OV电压的话,这里上管G级电压可以根据经验推测一定是小于S级输出4.5V左右或没有产生的,所 ...

谢谢你的回复,在我的印象中,CPU无供电输出,不用去查G极有无电压,只要MOS是好的,
有无电压都是电源IC问题,查IC工作条件,如果查完电源IC工作条件正常就换电源IC,
如果换了不行就是电源IC反馈电路有问题

网友AB:
有几个问题:
1内存的VTT为何没有测量?2CPU U2芯片有测试过是坏了的吗?还是楼主怕麻烦直接就换了?3看楼主测量PWM的时候没有把CPU取下,这对测量有没有影响?

网友:
hay qua chuc mung

网友:
引用 网友AA:
谢谢你的回复,在我的印象中,CPU无供电输出,不用去查G极有无电压,只要MOS是好的,
有无电压都是电源I ...

每个人维修方法不一样,一般电源IC坏的话,也会引起烧相连MOS管。

网友AC:
请问下,U2也坏了吗?

网友:
经典、适用、学习、谢谢

网友N:
引用 网友AC:
请问下,U2也坏了吗?

没有坏,U2是楼主顺便代换的,拆下U2测量驱动芯片15脚对地阻值还是偏低为5,说明问题不出在这个芯片上。

网友:
引用 网友N:
没有坏,U2是楼主顺便代换的,拆下U2测量驱动芯片15脚对地阻值还是偏低为5,说明问题不出在这个芯片上。

嗯,这就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B:
有几个问题:
1内存的VTT为何没有测量?2CPU U2芯片有测试过是坏了的吗?还是楼主怕麻烦直接就换了?3看楼 ...

测内存的VTT供电这里应该是多余的, U2驱动芯片楼主这里是直接更换的,测量CPU主供电电压的时候,应该是放上真U来测量的,这样得到的测量值才会准确,有些INTEL 775芯片组类型的主板,上真U才能测量到CPU主供电电压。

网友:
看高手的帖子感觉就是一个字 爽

网友:
理论确实很重要 加精

网友:
图文并要。。不错谢谢

网友:
貌似我都没有这么细心过

网友AD:
求楼主解释,求高手路过解释,小白询问。。。怎么用二极管档测量电阻的阻值啊,不是都用欧姆档测量吗?  例如2.2姆这个电阻,为什么夹杂着800多的值就证明他坏了呢..

网友U:
PWM芯片应该没有损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D:
求楼主解释,求高手路过解释,小白询问。。。怎么用二极管档测量电阻的阻值啊,不是都用欧姆档测量吗?  例 ...

用二极管档测量的就是电阻本身两端正反向阻值,欧姆档测量的是电阻实际内部阻值变化情况,这里电阻两端正反向阻值正常情况下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应该是无穷大,800多欧姆明显是偏大了。

网友AD:
一语惊醒梦中人的感觉有木有,小白就是小白。妈的 这个整整让我想了一个下午

网友:
引用 网友AD:
求楼主解释,求高手路过解释,小白询问。。。怎么用二极管档测量电阻的阻值啊,不是都用欧姆档测量吗?  例 ...

800多在这里测量的是电阻正向阻值,反向应该是无穷大。

网友:
明白了,谢谢老师
我有个小小的请求,可不可以给我个香吻留作一个纪念内?
希望老师日后还能指点一二,求加好友。

网友:
引用 网友AD:
求楼主解释,求高手路过解释,小白询问。。。怎么用二极管档测量电阻的阻值啊,不是都用欧姆档测量吗?  例 ...

800多这里测量的其实不是电阻内部实际阻值,而是本身两端正向阻值,最后取下电阻测量阻值为7.9欧这里楼主是使用欧姆档来进行测量操作的,实际用欧姆当测量到的7.9欧姆就代表2.2欧姆电阻本身内部阻值已经变大了。

网友AE:
这种问题对不懂大师是小菜一碟,保险电阻阻值偏的很大通常与它相连的滤波小电容也会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E:
这种问题对不懂大师是小菜一碟,保险电阻阻值偏的很大通常与它相连的滤波小电容也会短路

这个2,2欧姆电阻在这里不是起到保险作用,而是限流保护性质。

网友:
学习了我也有快这样的板子是C.P45的你有电路图吗谢谢

网友:
哦哦  原来如此  我都没注意到这个细节

网友:
引用 网友AD:
一语惊醒梦中人的感觉有木有,小白就是小白。妈的 这个整整让我想了一个下午

嗯,这里2.2欧姆即使本身内部阻值变大,也不会影响本身两端正反向阻值大小,楼主如果这里兑换红黑表笔位置用万用表二极管档位测量电阻两端阻值则是无穷大,无穷大则是电阻两端反向阻值。

网友:
遇到和楼主 一样的主板 一样的故障 坏一样的东西。

网友AF:
PWM芯片应该没有损坏 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F:
PWM芯片应该没有损坏 感觉

是的,这里损坏的东西应该是限流电阻和滤波电容。

网友N:
引用 网友AD:
求楼主解释,求高手路过解释,小白询问。。。怎么用二极管档测量电阻的阻值啊,不是都用欧姆档测量吗?  例 ...

这个很好理解,当二极管本身击穿短路后,反向负到正极就会产生一定阻值大小变成电阻工作性质,失去本身反向截止隔离保护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个很好理解,当二极管本身击穿短路后,反向负到正极就会产生一定阻值大小变成电阻工作性质,失去本身反 ...

理解了 师傅

网友(2015-02-09):
引用 网友N:
这个很好理解,当二极管本身击穿短路后,反向负到正极就会产生一定阻值大小变成电阻工作性质,失去本身反 ...

把万用表黑红表笔放在电阻两端就行,兑换表笔位置测量的值就是电阻正反向阻值大小。

网友:
本人认为U2芯片没有坏

网友:
CUP电路故障,挺好修的,学习了。

网友:
老手的技术,精妙的分析,让我们受益。

网友:
这里R34 限流保护性质电阻在主板上电工作时候,本身两端阻值相当处于被短路状态,其本身正反向阻值与内部阻值应该是成正比状态。

网友:
前来向大师学习,连电路还不会量,等入门就去报名!谢谢大师无私奉献

网友:
步奏一步接着一步,很有条理,学习了

网友:
维修过程很清晰,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阻值变大了  还以为是电阻损坏了   还有短路。。

电阻损坏一般不会短路,只有阻值变无穷大,本身内部阻值变大也会影响两端正反向阻值变化,阻值变大的话,其流过本身两端阻碍限制的电流值比阻值正常情况下要增大,其本身工作发热量也会增加。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技术高超,学习了

网友AG:
学习了,没VCORE,楼主怎么判断是外围小电阻的问题,而不是先测主控的供电、EN、VID三个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G:
学习了,没VCORE,楼主怎么判断是外围小电阻的问题,而不是先测主控的供电、EN、VID三个工作条件

这个外围小电阻就是连接驱动芯片供电脚的限流保护性质电阻,15脚电阻变大一般是芯片或外围电路短路造成过流造成楼主说的这句话意思可以理解成限流电阻内部阻值变大影响了阻碍限制流过本身两端电流值大小引起的过流,15供电脚正常对地阻值应该是无穷大或几百欧姆,5欧姆相当于这个引脚阻值对地短路。

网友:
这里接RT9605芯片的15脚PVCC3阻值也可以理解成电源工作5V和12V电压测试点对地阻值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