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30 (G31)主板插USB死机,是高手就回帖!!

楼主(2014-05-21):
客户口述故障:USB键盘不能用(没有圆口),不进bios,不认硬盘!!放机器走人
第二天我测试:USB能用,进bios没问题。放一边
过十天后,客户取机,测机器和客户说的一样。
维修过程:换了两个南桥都是同样的。可以排除南桥问题。换个时钟芯片,无果。刷bIOS,无果。主板没有装防静电的小八爪
             在维修的过程中发现,偶尔有USB几次可以可以用。北桥升温很快!!
             请教:北桥坏了,会导致USB不认???

网友A:
usb为南桥控制,但是根据你说的,南桥都换了两个了还不行,会不会两个南桥都有问题,或者没有焊好

网友B:
首先南桥的USB模块供电正常吗?是USB模块的哦!  然后48M的USB时钟有吗?既然桥都换两个了 为什么不在桥拆下时打一下桥的点到时钟通不通呢?然后USB接口的供电呢?USB的数据线到南桥通吗?USB数据线上有没有下拉排或其它元件呢?还有USB_OC#这个信号南桥周边的精密电阻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南桥的USB模块供电正常吗?是USB模块的哦!  然后48M的USB时钟有吗?既然桥都换两个了 为什么不在桥拆 ...

说的有道理。。usb模块的供电在哪里测量啊。。。问题是。偶尔有两次USB能够正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为南桥控制,但是根据你说的,南桥都换了两个了还不行,会不会两个南桥都有问题,或者没有焊好

从好板子上拆的南桥。可以排除桥了

网友:
看桥到USB接口阻值是否正常。usb供电是否稳定

网友C:
请问楼主修好后是装主机箱里试还是在外面试的?查前后USB接口是否正常了吗,戴尔前置USB被捣烂挺常见的,会出现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也包括前置面板排线的插针,有没有被捣歪的。如果有USB的信号线对地或者两者相连了,那就完全没法工作。

网友:
楼主修复后,要公布结果啊。。。

网友:
是品牌机的主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修好后是装主机箱里试还是在外面试的?查前后USB接口是否正常了吗,戴尔前置USB被捣烂挺常见的,会 ...

这个我支持。上次一台电脑前面板有一个USB接口偶尔不能用,就是接口两根数据线凹进去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修好后是装主机箱里试还是在外面试的?查前后USB接口是否正常了吗,戴尔前置USB被捣烂挺常见的,会 ...

在外面城市没有前面板

网友:
在外面试的话,没记错330是前面板在开机排线上的,上面有USB口。还是说你没接排线,一通电让板子自己启动那样、或是找到了开机针短接的。因为你没有说是哪种情况。
话说以前碰到过类似的一种情况,是联想G31的,USB不能用。换了南桥后鼠标可以用了,但是U盘都是unknown device。最后还是没修出来。

网友:
检查usb插槽有没有短路

网友:
我认为这有可以是USB接口电路的那些贴片的电容不行吧。。。  都换了两个南桥了。。南桥那边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网友(2014-06-25):
进来学习,刚起步。

网友:
是插前置的USB死机还是后USB死机?如果是前置的USB死机,就换接口。
如果是后USB死机,前置USB不死机,就打USB数据数据线阻值。如果数值无穷大就断路,如果很小,有可能是南桥坏,或者是线路上某个元件坏。
如果插前后都死机,直接就是桥坏、

网友:
应该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
楼主也没有说前置还是后置USB不能用,先检查USB接口,5V供电正常,再查绿白数据线有无断线,有可能是南桥。

网友:
期待楼主的维修结果

网友:
是不是BOSS 的问题 或者是南桥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