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磐石500的烧保险问题。

楼主(2014-05-21):
一个航嘉磐石500服务器电源,内部构造基本和普通电源类似,也是LM339加494。拆开来看时发觉烧了保险丝、一个开关管、一个整流桥,以及开关管背面的1欧姆左右的贴片电阻,把这些损坏的原件以及两只大电容也换掉,检查前级没有其它原件坏了,串入60W灯泡通电,灯泡亮了一下就灭了,以为OK了。把灯泡拿掉,接入5A保险丝,通电,结果“砰”的一声,保险丝爆了,检查测量,发现全桥又爆了,开关管完好。换掉全桥,接入60W灯泡,短接绿黑线,电源风扇正常运转,但是有“滋滋”声,前级原件都检查的差不多了,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补充内容 (2020-4-5 21:15):
确实是这个电容的问题。已解决

网友(点评):
查驱动三极管,主开关管加速电容2.2u/50uf,

网友:
辅助电源的5V和12V的滤波电解检查一下或者直接换新的试试看。

网友:
正在用这个电源的,一直较好,换过两个风扇。i没有修理过这个电源的经验。按照灯泡的闪亮应该前级没有问题的啊。就按楼上先换新看下。

网友:
有嗞嗞声音,查各个电压的取样电阻是否变阻,或者TL494驱动9和11脚的推挽电路是否有故障

网友:
吱吱声的产生有很多原因,大电容失容,驱动不平衡,变压器磁芯松动等。仔细查一下。

网友:
我在长城的电源见过 K7500 8脚附近的2.7K降值也会造成电源啸叫。。

网友:
有可能后级有微短啊

网友:
同意4楼,炸开关管的话,推动管也可能遭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