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打印机 AR-4818S 不能打印维修

楼主(2014-05-21):
夏普打印机 复印正常 不能打印   商家送修 他说电脑不能通过USB 线检测到打印机  联机无任何反应 商家已经更换USB 小板(说是100多买的)无效   拿过来检测确定打印机故障直接测USB 供电5V正常 数据线一根线0.53  一个线0.0V   再断电测阻值 一跟线400左右一根线无穷大 判断 主板主芯片故障  直接报价吧  查了下 这个主板 要800多元 而且只保上机 给报换主板商家肯定自己换了   所以只有跟他换芯片吧 这个日本产的夏普芯片真叫一个坑爹 全新原装 350 元  这情何以堪  怎么报价?  多问了几家 有家170一个 说是全新 想想都知道 肯定是拆机的啦   管他 买颗回来 碰碰运气吧 直接给商家报价500元   商家报价答应修了  买芯片之后第三天 到件 直接拆开测了下 大概的供电 对地阻值 和usb 数据线对地阻值(就在桥最边缘)还算正常 从新植株 上机   十分钟之后  装机 通电 开机......顺利开机  接USB 线 咚咚  电脑 检测到硬件设备   下载驱动 安装 顺利打印出测试页

网友A:
呵呵,你买的芯片是没植株的吗还自己植,应该没钢网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你买的芯片是没植株的吗还自己植,应该没钢网吧!

对啊,我也觉得奇怪,新买的芯片咋和笔记本的桥不一样还要自己植株子的?

网友C:
楼主说的USB两根数据线对地值一个是是无穷大也就是开路了,那加焊BGA芯片不行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对啊,我也觉得奇怪,新买的芯片咋和笔记本的桥不一样还要自己植株子的?

应为很多买回来的桥要么是无铅的 不好焊 要么是 时间久了 在桥上面的锡珠有的氧化了 所以一般为了稳妥起见我喜欢买了芯片不是太新 的就直接刮了重新植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的USB两根数据线对地值一个是是无穷大也就是开路了,那加焊BGA芯片不行吗,

两跟线  反向阻值 一根600多一根200多 正向阻值一根400多一根无穷大(晶体管档测)  根据这个参数 可以判定 是芯片问题而非 BGA 虚焊  而且这两个USB 线就在芯片的最边缘  看都能看的见锡珠 很容易断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你买的芯片是没植株的吗还自己植,应该没钢网吧!

钢网肯定有啦  不然怎么自己植株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应为很多买回来的桥要么是无铅的 不好焊 要么是 时间久了 在桥上面的锡珠有的氧化了 所以一般为了稳妥起 ...

这种的INTEL的能找到钢网还行十分钟搞定,你要是找不到钢网拖掉再手动那就是无用功太多掉,跟主板的比起来可是有九百多颗珠子啊,你是能找到钢网的吧,你这做法我第一次听说

网友A:
我有一台 小日本的 爱普生 A3老式打印机,面盖揭开小液晶屏显示自检类容但盖上便自动关闭,买了一块电源板换上还是不行。哎 倒贴我一百多块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 小日本的 爱普生 A3老式打印机,面盖揭开小液晶屏显示自检类容但盖上便自动关闭,买了一块电源板 ...

拆开外壳观察一下,有可能是机盖关闭的时候碰到液晶屏线。导致接触不良。其次检测一下机盖传感器,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的INTEL的能找到钢网还行十分钟搞定,你要是找不到钢网拖掉再手动那就是无用功太多掉,跟主板的比起 ...

肯定找到钢网了啊 不然我怎么植株 一颗颗的摆啊?   没这么蛋疼  新桥 重新植株  在正常不过了不稀奇 也许是个人维修习惯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