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e N4110 bios密码问题,12的笔记本,求助大神!

楼主(2014-05-21):
我之前手贱,不知道怎么设置了bios密码,昨天想取消进入bios设置,不知道
,开始设置的123456,最后设置为空。结果开机重启还是需要密码,两个密码都试过了不行,期间按了alt+f,不知道是不是回恢复默认bios密码了,机器的service tag:1NJL3S1    express service code: 3600401761,求助技术大神给解决,在此谢过了!

网友:
刷bios吧 nnn

网友:
放电。刷BIOS。。。不过听说PE里面能破密码,没试过。。

网友:
求助大神,给解决了!@墨星

网友:
我遇到过 没解决

网友:
别的方法不知道有没   只有刷BIOS

网友:
PE下貌似不能破解BIOS密码吧 只能刷BIOS了 如果是华硕的可以根据机器的出厂时间用超级密码解

网友:
晕,BIOS密码还有什么难得?直接把纽扣电池放电,主板和硬盘的密码稍微麻烦点,,你说的进系统的用户密码才是用PE破解的。。。先把这些密码的概念高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