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C5100品牌机故障

楼主(2014-05-21):
机器可以正常启动,但是偶尔会自动关机。之前没有任何征兆,可能是什么地方的故障,应该检查什么部分?
自动关机

网友:
你说的自动关机是直接掉电还是自动的正常关机?

网友:
直接掉电。之前有几次还嘀嘀嘀响几声报警,后来完全没有先兆,直接掉电。

网友:
检查下内存

网友:
内存用橡皮擦过,还是没有完全消除故障。是否应该换个内存插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