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4H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4-05-21):
先上图:

板载I3-2350  ,测试其它电压都出来了,只有CPU供电没有出来,主芯片型号RT8166B,没有找到相关PDF,打CPU上管和下管G极都没有明显动作,断开电感阻值也正常,刷过几个版本BIOS都无果,有资料的提供下资料,有经验的指点下思路,真心想把这想块板给搞好,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
帮楼主顶了!修好后传授一下经验!!

网友:
这种问题没图纸怎么弄呀?等大神神断

网友A:
  这个你可以随便测试几个脚看看  芯片在工作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可以随便测试几个脚看看  芯片在工作没

测量周围的几个电容电阻,都有电压,有的一端有另一端没有,不知是否正常

网友:
建议楼主去淘宝去看看有没有这个图纸     买个图纸也就几块钱  修好了什么本都会回来的

网友(2014-07-14):
兄弟 我上次也遇到你这个一模一样的机子  可以参考 8167的PDF  我上次 也是这个问题不出CPU供电 供电开启什么都有 南桥也换了 就是 不行CPU我都换了  后来还给客户了 芯片上下管 电容都换过 崩溃!

网友:
电容问题 电容问题

网友:
是没有CPU电压,还是CPU核心显卡电压,芯片EN有么,工作没有

网友:
没有图纸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