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问题,“不了了之”!请专家出来解密下!

楼主(2014-05-21):
相信大家都知道 ,本人好久都没有发帖了,,几个月都匆匆逝去!下载分也屡见不长,等级慢的一直处于停滞状态!相信大家都有过这样的感受!呵呵。。
机器型号:ACER 超极本 M3-581G

                  i 5独显 ,DDR3 ,板载CPU 板载2G内存,内置锂电池,USB3.0

机器故障:曾被重摔过,转变形很厉害,外壳损坏的惨不忍睹,完全无法用,都快五马分尸,脑浆四溢了,此描述一点都不夸张,因为实图你们也见不到了,

                 后来接收发现竟然偶尔可以触发点亮!但是偶尔连待机都无!后来加热EC搞定!但是现在机器还有个怪问题

   每次一运行鲁大师软件,正在检测硬件的时候就立马死掉!此时操作电脑都不管用!鼠标一直处于忙碌状态!当然系统问题可以排除,已换过N个系统,测          试系统32位和64位均同样!当然内存和硬盘都换过

    之前个人感觉可能是哪里有虚焊导致系统一检测硬件就立马死掉,还有不充放电多半也应该与之相关!但是网上找不到此机的图纸!也不好下手!充电和EC都换过N个!

  后来感觉南桥温度高,怕南桥容易坏掉,,于是就在上面加了一个小散热器,如下图所示

就这样一直用着,N天过去了。。。。。。,偶然有一天不小心点击鲁大师,进去后,奇葩般的不死了!效果图如下所示:

最后可能大家都觉得这个问题有点不可思议,,难道真是因为南桥太热引起一检测硬件就死机????求专家 高手出来释疑!!!

网友A:
感觉还真的有可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还真的有可能。

兄弟,你等于没说啊,,,

网友:
真的有可能是

网友C:
这问题感觉只有大神们才能回答!!!

网友D:
你可以再取下那个散热器再试,看出不出问题,反复试几次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再取下那个散热器再试,看出不出问题,反复试几次

呵呵,,算了,怎么能把自己的爱机当试验品啊

网友E:
南桥虚焊了吧,你加散热时压到了,暂时就好了。

网友(点评):
估计不是这样,虚焊。。散热器几斤几两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问题感觉只有大神们才能回答!!!

相信你自己就是个大神!呵呵,,至少你有机会是!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南桥虚焊了吧,你加散热时压到了,暂时就好了。

这种解释,,站得住脚吗,,

网友:
8楼说的能站住脚,你加散热器的时候把桥压到了,所以暂时好了!加焊一下最好了

网友:
因该是虚焊了,前面你也说摔的很严重

网友:
等于没说啊,

网友:
运行鲁大师的时候系统会处于全面运行状态,CPU和桥都会发热很大搞不好你这款机器就有一个类似于给CPU降频的信号因为温度高导致暂停运行CPU等方法来降温,所以会很卡很慢也是正常的

网友F:
死机的问题,不是一般人能轻易分析出来原因的。连工厂研发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死机的问题,不是一般人能轻易分析出来原因的。连工厂研发也不行

饼哥,你怎么这么不相信自己!?关键是你就不是一般的人啊!。。。。。

网友(点评):
我不是人。

网友G:
摔机的各种奇葩问题都不奇怪,接过一个宏基的,换好屏和壳子,测试两天均为正常,当发回给下家后,用了两天字幕显红,其他各项正常,结果是一条屏信号到南桥不正常,更换南桥后恢复

网友H:
可能摔了以后掉点了哦 然后把散热加上顶住了

网友:
稳定性有待拷机啊

网友:
加焊一下南桥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摔机的各种奇葩问题都不奇怪,接过一个宏基的,换好屏和壳子,测试两天均为正常,当发回给下家后,用了两天 ...

不错的怪问题,我到还没遇到过!说不定当时你不换,加焊一下也行,因为到南桥信号的那个点虚焊也可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摔机的各种奇葩问题都不奇怪,接过一个宏基的,换好屏和壳子,测试两天均为正常,当发回给下家后,用了两天 ...

你那桥肯定是HM系列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可能摔了以后掉点了哦 然后把散热加上顶住了

怎么可能,,那散热器不重得到

网友:
碰到HM55 温度高会黑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的怪问题,我到还没遇到过!说不定当时你不换,加焊一下也行,因为到南桥信号的那个点虚焊也可能啊

我加焊过了,不行才换的,这样弄都没赚什么钱。。。。

网友:
这种问题还真是不好解释啊,呵呵,反正方法都用上了还是不行只能放一边先了

网友:
我感觉南桥下面掉点了  你用散热片 压住 正好 可以压住掉点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等于没说啊,,,

怎么会没说呢,因为南桥过热引起死机这是一个很正常的解释,。。楼下的都说虚焊什么的,把我吓尿了,一个小小的扇热器能有多大的力量去挤压南桥..说虚焊明显不是。

网友:
你加散热器跟外壳没有接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