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C无三五伏

楼主(2014-05-21):
这机器排除通病,所有电容都让我给拆了
公共点B+被拉低到4.5V,断开三五伏芯片的16脚EN,B+正常19V,芯片换了五六个一样,主芯片 51125

网友:
那就是连接EN的电路有问题,把B+拉低了。查查EN都去了哪里

网友:
EN阻值是多少

网友:
B+电压不对!!!是否应该修公共点??

网友:
点火回路看看  3V 5V后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