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查找3V、5V

楼主(2014-05-21):
一、 如何查找3V5V电源管理IC
1、常见型号;MAX1631     MAX1634  可互换
             MAX1632     MAX1630     MAX1633   MAX1635  可互换
     常见的型号有
TPS51020,TPS51030,PS51020,PS51030,MAX8734A,SC1403,MAX1999,MAX1901,MAX1909,SC1404
   2、根据IC引脚定义(PDF文件查看器)
     1、集成电路查询软件
     2ALLDATASHEET.COM
   3、查找3V/5V供电设备,找到供电脚反向追出3V/5V电感
   4、一般四脚电感很有可能是5V电感
二、3V5V的维修
   1、判断3V5V触发前是否应该出来
       ㈠:触发前开关是否高电平(3.3V-5V)
       ㈡:南桥晶振是否起振(RTC电路)(0.7-1.7V
       ㈢:KBC开机芯片晶振是否起振(0.6-1.7V
       ㈣:参与触发的BIOS是否有供电
       备注:某些主板3V或者5V先单独发出
   2我再想想...

网友A:
3 5V出不出 看供电 LDO 开启 REF 控制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3 5V出不出 看供电 LDO 开启 REF 控制脚

我是小小白,以后多交流。^  ^

网友B:
3,5V 查 其实也简单吧  从USB口 追回去 肯定就是5V电感 然后就能找到系统供电芯片

网友C:
总结的很不错,谢谢楼主无私的奉献

网友:
引用 网友B:
3,5V 查 其实也简单吧  从USB口 追回去 肯定就是5V电感 然后就能找到系统供电芯片

是的,提升自己的水平可不能光掌握USB5v倒追供电DC..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总结的很不错,谢谢楼主无私的奉献

是大家的无私~

网友D:
基本一眼就看出2个电感式3,5v 还用查找吗,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基本一眼就看出2个电感式3,5v 还用查找吗,量

不好意思,请叫我小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基本一眼就看出2个电感式3,5v 还用查找吗,量

网友B:
学笔记本维修 真心困难 遇见问题 总是不知道从哪下手

网友E:
s0电压短路也会导致3  5V起不来 或者偏低

网友F:
好多时候是直觉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笔记本维修 真心困难 遇见问题 总是不知道从哪下手

只要你坚持,弄明白只是时间关系。。“我个人这样认为”

网友:
引用 网友E:
s0电压短路也会导致3  5V起不来 或者偏低

s0电压短路也会导致3  5V起不来 或者偏低“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多时候是直觉看出来

好多时候是直觉看出来“您真厉害,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基本一眼就看出2个电感式3,5v 还用查找吗,量

基本一眼就看出2个电感式3,5v 还用查找吗,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