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1310 通电无显,键盘有反应,刷BIOS换显卡无果,求助!

楼主(2014-05-21):
DELL VOSTRIO  1310  独显, 板号:LA-4231P,通电无显,看电流跳变正常,屏却没有任何反应,外接呢在最后一次电流跳变到1.3A时能闪一下,但最终还是无显示,而键盘NUMLK是有反应的,看现象是显卡问题,拆机一看是631,心想这显卡不怎么会坏啊,于是先用风枪吹下显卡再试机还是一样,接着下了论坛BIOS刷了还是一样现象,再测显卡的各个供电,也都正常,仔细观察显卡周围也没掉件,于时只能换显卡芯片试试了,谁知连续换了一个旧的和一个新显卡还是一样,这下晕了,没思路了,求大伙帮个忙吧,提供点思路,谢谢了!

网友A:
外接有信号灯没有图像的话,可以好好查查是不是少了什么小供电,还要注意一下南桥
话说我有一台这个机子,集显的,成色非常好,有需要我拆了卖给你,带散热器都可以给你,859110646

网友B:
你的BGA是什么牌子的啊,这个主板是薄板。BGA风口四角温度不匀的很容易把板子焊坏的。我这几天就上了一当才发现问题,我的机子是老板转人家二手的12年的3    6    0出风口温度不均,最适合加焊。

网友:
修好了没有楼主

网友C:
测测屏接口的EDID 看看发出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BGA是什么牌子的啊,这个主板是薄板。BGA风口四角温度不匀的很容易把板子焊坏的。我这几天就上了一当才 ...

BGA技术应该没问题,换了两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测屏接口的EDID 看看发出没

EDID 都有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有信号灯没有图像的话,可以好好查查是不是少了什么小供电,还要注意一下南桥
话说我有一台这个机子, ...

板子多少钱,万一修不好,也要有所准备

网友D:
测测屏线接口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接外显也不显的话屏线应该没问题吧   查查别的条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测屏线接口看看有没有问题。

阻值都正常

网友:
最新现象:今天早上有两次外接能显,显示图像也正常,但就是一会亮,一会灭的跳.本屏呢一直是无显. 大家看下现象

198 Bytes, 下载次数: 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2014-08-01):
新手学习一下、、、、

网友:
同关注!    我台宏碁不显示,本来是进水的,电流跳的非常奇怪。南桥加焊过,想加焊显卡,,抱着试一试,把南桥重植,ok了。

网友:
不会是内存,cpu引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