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00,显卡带胶,BGA取时,哪里没有操作好呢

楼主(2014-05-21):
今天修到一个联想IBM T400的笔记本,通电不显示,电流有时到0.92A,有时能到1.03A,?有一次到1.7A左右显示了,
在没有显示时量了一下复位也有了,感觉是显卡问题,,只是这个显卡带胶,
上焊台加焊走完,,取下仔细看,爆珠了,加焊失败;
没办法,只有考虑取下重植了,上焊台,上温到245,下温到260,(我用的是迅维修260的焊台),,看着锡化了,用镊子把芯片取下来,,

后来,发现,焊盘下四个角上的胶都在显卡上,那个胶把主板上的好多过孔点处的漆粘下来了,估计起码有三四十个过孔点上的的漆都没了,焊点倒是一个没掉,锡是熔化了的,只是这样掉漆,没法再装,直接重植安装会短路,

大家遇到过这种问题不呢,象这种胶,在取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不粘掉漆呢,,?

这个主板的话,我准备进个绿油,在放大镜下处理一下,看能不能搞好。只是还要等工具。

网友:
用绿油漆涂上在紫外线灯下照一天就可以了 或者用普通灯照时间要长些!主要是不要涂的太多 薄薄一层就可以

网友:
上绿油太阳暴晒一会就可以了

网友:
等明天货到了,再看弄得如何

网友A:
起带胶的芯片 要看是什么颜色的胶 如果是黑胶绝对加焊不能时间长 而且温度不能高 否则100%爆珠子
如果是白胶和红胶 无所谓了 取下来的时候 先用镊子把胶挑掉 然后在去芯片 很容易的

网友:
温度还是不够,还 有就是那一片可以拿个钢网对一下再上绿漆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起带胶的芯片 要看是什么颜色的胶 如果是黑胶绝对加焊不能时间长 而且温度不能高 否则100%爆珠子
如果是白 ...

谢谢,看来这经验要多积累一下,,,今天东西齐了,搞了大半天,还是把焊盘弄好了,真有点花时间

网友B:
我今天碰到的也是T400;电流到1。3还是不亮。还是显卡吗

网友:
的太多 薄薄一层就可以

网友:
恶心的东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今天碰到的也是T400;电流到1。3还是不亮。还是显卡吗

有可能,不过动显卡之前,最好看下有没有跑码到内存,

网友:
只能是补了。下次记得等锡熔了,再巧下来

网友:
这个板子去掉显卡可以亮机的
还换显卡?另外这个板子买一片好像才130

网友:
小小白飘过。

网友(2014-06-27):
T400 BIOS可调关闭独显,用集显就可

网友:
这个板子130买不到吧

淘宝上面120元

网友:
黑胶要使用溶胶剂.要不然风险高.但是不同的溶胶剂.效果差很多

网友:
这种灌黑胶是不能加焊的,因为会爆锡!只能拿下来重植,经验多了就行了。

网友:
像这种黑胶你们一般是怎么拿的啊,E40也是这样的啊。

网友:
每次遇到这样封胶的头痛,操作不当就会招来大麻烦。。。。

网友:
是啊  有啥好方法分享一下    做这个老是怕掉点

网友:
我看到带胶的就脑壳痛··一般温度都不干开太高

网友:
散热一定要处理好,温度上260,撬四边,再拿下来

网友:
取芯片的时候还没等胶化了吧,你也够野蛮的,只有用绿油补补了

网友:
多报废几块板子  就摸出经验了  老手都是这么过来的!

网友:
楼主取的温度不够 ,不然不会掉漆的,我上回一个R400和T400一样的板子,260取下来就是好的,还要记得把南北桥,显存保护好点,不然南北桥也爆的,还是换一片集显板子算了,挺便宜的,120就搞定

网友:
黑胶是最难除的,有好几次都是温度没敢加上去

网友:
低温加焊,只不过撑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
要把板子烤十几分钟到半个小时再升温到下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