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1845 引脚定义

楼主(2014-05-21):
MAX1845 引脚定义

PIN1: OUT1, OUT1 PWM 的输出电压连接点。直接接至外部电感与输出滤波电容的连接点处。
       OUT1 检测输入出电压,确定道同时间,在固定输出模式中也用作反馈输入

PIN2: FBI。 OUT1的反馈输入。接至GND,固定输出1.8V,或者接至VCC,固定输出1.5V,
       或者与OUT1之间接一只分压电阻,调节输出为1V到5.5V。

PIN3: ILIM1。 OUT1限流门限调节。CS1处的限流门限为ILIM1电压的0.1倍。与REF之间接一只分压电阻
       设定限流门为25mV到250mV(ILIM处电压为0.25V至2.5V)。接至VCC,采用50mV默认限流门限。

PIN4: V+。电池电压检测连接点。接至输入电源。V+仅用于调节伪定频工作中的DH_导通时间。

PIN5: TON。 导通时间选择控制输入。该四电平输入引脚设定 DH_道统时间,以便确定工作频率。

PIN6: SKIP#。 跳脉冲控制输入。接VCC选择低噪强制PWM模式。接AGND使能跳脉冲模式。

PIN7: PGOOD。电源就绪开漏极输出。当输出电压比正常稳压点高或低10%时,PGOOD为低。

PIN8: OVP。 过压保护门限。如果FB1电压或FB2大与设定的过压出发门限,则判断为发生过压故障。
           调节范围为1V(100%)至1.8V(180%)。将OVP接至GND,设置默认过压门限为标准值的144%。
        接至VCC,禁止OVP,并排除OVP闭锁。

PIN9: UVP。欠压保护门限。如果FB1电压或FB2电压小于触发门限(70%标准值),则判断为发生欠压
        鼓掌。将UVP接至VCC使能欠压保护功能。接至GND,禁止欠压保护功能,并接触UVP闭锁。

PIN10: REF。 +2.0V基准电压输出。对GND接0.22uf(最小值)旁路电容。可为外部负载提供50uA电流。

PIN11: ON1。OUT1 ON/OFF(开启/关闭)控制输入。接至AGND,关闭OUT1。接至VCC,开启OUT1。

PIN12: ON2。OUT2 ON/OFF(开启/关闭)控制输入。接至AGND,关闭OUT2。接至VCC,开启OUT2。

PIN13: ILIM2。 OUT2限流门限调节。CS2处的限流门限为ILIM2电压的0.1倍。与REF之间接一直分压电阻
        设定限流门限为25mV到250mV(ILIM处电压为0.25V至2.5V)。接至VCC,采用50mV默认限流门限。

PIN14: FB2。 OUT2反馈输入。接至GND,固定输出2.5V,或者与OUT2之间接一只分压电阻,
        调节输出为1V到5.5V

PIN15:  OUT2 PWM的输出电压连接点。直接接至外部电感与输出滤波电容的连接点处。OUT2检测出电压,
        确定导通时间,在固定输出模式中也用作反馈输入。

PIN16: CS2。 OUT2的检流输入。CS2为限制谷电流的限流电路输入。若使成本最低,效率最高,则接至
        LX2。若要求高精度,则采用一只检测电阻。

PIN17: LX2。 OUT2的外部电感连接点。接至电感的开关侧。LX2也用作DH2高侧栅极驱动器内部电源的低端。

PIN18: DH2。 OUT2的高侧栅极驱动器输出。在LX2电压到BST2电压间摆动。

PIN19: BST2。 OUT2的自举浮动电容连接点。根据图1所示的标准应用电路外接一直电容和二极管

PIN20: DL2。 OUT2低侧栅极驱动器输出。DL2电压在PGND电压到VDD电压间摆动。

PIN21: VDD。 DL栅极驱动器电源输入。接至+4.5V至+5.5V的系统电源电压。对PGND接一只低ESR的4.7uf旁路电容。

PIN22: VCC。 模拟电源输入。利用一只20(OM)串联电阻,接至+4.5V至+5.5V的系统电源电压。对AGND接一只1uf旁路电容。

PIN23: GND。地。模拟地和功率地的交汇地。为CS_放大器的反相输入。

PIN24: DL1。 OUT1 低侧栅极驱动器输出。DL1电压在PGND电压到VDD电压间摆动

PIN25: BST1。OUT1的自举浮动电容连接点。外接一只电容和二极管。

PIN26: DH1。 OUT1的高侧栅极驱动器输出。在LX1电压到 BST1电压间摆动。

PIN27: LX。 OUT1的外部电感连接点。接至电感的开关侧。将LX1也用作DH1高侧栅极驱动器内部电源的低端。

PIN28: CS1。 OUT1检流输入。CS1为限制谷电流的限流电路输入。若使成本最低,若使效率最高,则接至LX2。
        若要求高精度,则采用一只检测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