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异故障 方正R410 需要手动挡才能再次触发

楼主(2014-05-21):
前提:拔掉电池
动作:插入可调电源,可调电源显示 0.04   可触发并且机器运行一切正常
对比动作:插入可调电源,把可调电源关掉然后重新打开,可调电源显示0.00(抱歉条件有限,只能读到小数点后两位) ,不可触发
实际应用:第二次使用电脑时需要手动重新拔插适配器,才能再次触发。
不可触发时
1:开关有5v线性,并且有高低高的跳变,触发动作正常。
2:+5va未产生 (此机先有+5va正常产生稳定后  然后+5va转换+3.3va)
3:oz815待机芯片 在不触发时6脚5v开启有电 但是不产生+5va  没有+5va就不会产生+3.3va 没有+3.3va 虽然有触发动作产生 ec就不会有效触发

4:查找0z815 供电 +5va开启正常 但是不产生+5va
本着先软后硬的原则   1,bios刷过  2,加焊oz815 (手上无此芯片只能加焊)
对比测试时测到13脚和14脚电压在不同触发条件下 电压不同
刚才偶然看到D18  不知道D18性能不良 导致oz815 13脚bst1不正常会不会  导致不产生+5va  这个明天查证一下

有遇到类似情况的给个建议

方正R410SU ECS

网友:
坐等大神回复

网友A:
3,5滤波电容换下试试

网友B:
我以为你修出来了  看看你的经典大作那   这两天师傅也遇到了方正的,裸板测试全正常,打好螺丝就卡LOGO,师傅加焊了下显卡,就不出发了,

网友C:
我看是芯片的条件没满足或是被拉低了,参考下啊

网友:
已解决 但是已经编辑不了了在这里回帖吧     q35的ds击穿导致   图在下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3,5滤波电容换下试试

已解决   q35 ds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以为你修出来了  看看你的经典大作那   这两天师傅也遇到了方正的,裸板测试全正常,打好螺丝就卡LOGO, ...

一大早就过来修了   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是芯片的条件没满足或是被拉低了,参考下啊

芯片条件查过了   供电开启  现在已经修出来了

网友D:
这个问题不好发现 。是一个管一个排除的还是、? 重启后不触发 时候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不好发现 。是一个管一个排除的还是、? 重启后不触发 时候查的?

对比待机芯片引脚     条件   方正的由d18 控制bst 这个很少见

网友:
还是细心的好啊

网友E:
我也有一台R410可开机电流跑到0.5几。还没修好。

网友:
每天都能学到点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一台R410可开机电流跑到0.5几。还没修好。

0.5 供电都有了吧